华科尔D10

楼主(2013-11-19):
在某宝上看了华科尔D10的接收机有好几款,请问一下,那种接收机好一点、稳定一点。

网友A:
d10当然就配10通的rx1002啊 刷固件可用其他协议的接收机

网友B:
1002就行,无障碍轻松1公里,市区400米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当然就配10通的rx1002啊 刷固件可用其他协议的接收机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2就行,无障碍轻松1公里,市区400米问题不大

好,谢谢

网友C:
我也在考虑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考虑入手一个

如果入手了好用,知会一下哦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一台,

网友:
微调按键质量不好

网友D:
我会告诉你 我才买680

网友:
奎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E:
但是我感觉D10还不如天9,个人意见哈。不要扔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感觉D10还不如天9,个人意见哈。不要扔鞋!

朋友,瞧瞧滴问一声,你 好 吗? D10和天9这两款你用过吗? 拜托,不要误导新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会告诉你 我才买680

现在很多人报价580呢?

网友F:
顺路问一下 我1002接收距离不足20米 还老是断信号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顺路问一下 我1002接收距离不足20米 还老是断信号是什么原因?

D10可以调功率大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人报价580呢?

那是不带接收的

楼主:
也是,你买了几个接收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D10可以调功率大小的。

入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