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求助。

楼主(2013-11-19):
刚买了pl6  配的台达1500电源   用的4路并冲板,  第一次一块电池充,  第二次四块电池充,第三次两块电池充,  没有一次能把3s电池充成三个4.2的,bb响和充电器测下来一般都是4.21 4.20 4.19 , 之间都有差别,  感觉还不如之前拿b6冲下来的三节平衡。 是怎么回事啊? 我买的是pl6单体,没有usb套件  是不是需要连接电脑去设置?  我标准充电和高功率充电模式都用过了,  里面也没看到bal平衡选项,求助大神解答啊。

网友:
BB响的电压值只能是参考值,测量精度有限。
三位半精度的电压表显示4.21、4.20、4.19是正常的。

网友A:
如果你充满以后测量全是4.20 4.20 4.20  那么PL6会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能充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你肯定选择小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充满以后测量全是4.20 4.20 4.20  那么PL6会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能充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你肯定选择小 ...

没有选择小电流平衡  是用的普通充电和高功率充电。  我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B:
大电流充的时候电压会比静态电压高一点的,pl6默认充电截止电压是4。2,lz的情况是正常的,如果楼主有强迫症,可以用usb连接电脑,把充电截止电压改为4。21或者4。22,这样充好电电池的电压就是4。2了,不过这样充电有一点危险性,不建议,pl6的充电精度是很好的,还有bb报警器的电量显示误差较大,只是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
LZ想多了~~~BB响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当真。你那个电压正常。PL6肯定比B6好。

楼主:
但是很奇怪啊,我之前用bb响去测山寨b6充电器充出来的电池,全都是4.2,那又说明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充的时候电压会比静态电压高一点的,pl6默认充电截止电压是4。2,lz的情况是正常的,如果楼主有强迫症 ...

但是很奇怪啊,我之前用bb响去测山寨b6充电器充出来的电池,全都是4.2,那又说明什么呢?
编辑 回复
发新帖| 回复| 短消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很奇怪啊,我之前用bb响去测山寨b6充电器充出来的电池,全都是4.2,那又说明什么呢?
编辑 回复
发 ...

bb测的制式大概电压,在一个范围内显示都是4.2的 ,PL6可以精确到0.001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很奇怪啊,我之前用bb响去测山寨b6充电器充出来的电池,全都是4.2,那又说明什么呢?
编辑 回复
发 ...

bb测的只是大概电压,在一个范围内显示都是4.2的 ,PL6可以精确到0.001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测的制式大概电压,在一个范围内显示都是4.2的 ,PL6可以精确到0.001V呢!!!

我的意思是,bb测b6冲的电池就都是4.2,测pl6的反而三个不同电压,我当然知道pl6好,但是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bb测b6冲的电池就都是4.2,测pl6的反而三个不同电压,我当然知道pl6好,但是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

B6你用多少安培的电流充的?PL6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你用多少安培的电流充的?PL6用多少?

b6六节一共4.2A. pl6四节一共20A  问题是出在这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b6六节一共4.2A. pl6四节一共20A  问题是出在这里吗?

。。。我之前的回复你看清楚没啊!!!!说了大电流充电的动态电压偏高的!!停止充电的时候电压会下降的,你用PL6  4.2A充试试!,我就不信一个千元级的充电器能被一个百元的东西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回复你看清楚没啊!!!!说了大电流充电的动态电压偏高的!!停止充电的时候电压会下降的 ...

好,我试试,对了,那种三十多块的六路并充板可以用pl6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对了,那种三十多块的六路并充板可以用pl6带吗?

可以,但电流不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电流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是多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选择小电流平衡  是用的普通充电和高功率充电。  我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很正常 非常正常 不能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 非常正常 不能再正常了

越充越不对头  4.18 4.22 4.1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