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为什么不出一款 小型GPS定位器

楼主(2013-11-19):
   玩 悟空  哪吒  飞的 太多了,  为什么大疆不出一款。  像淘宝上卖的那些  小型GPS  定位器呢,(定位准个头的太大了, 个头小的定位不准)  装在四轴上,  即使飞丢了 ,找到  还是有一线的希望的!也可以造福模友!

网友A:
只希望 iosd 显示位置坐标就是.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已經發過帖建議gps座標但石沉大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希望 iosd 显示位置坐标就是.

iosd   还是没有独立的GPS 定位使用方便, GPS 工作通过平台直接连接手机看数据,  如果飞机没电了 , 你什么iosd 也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iosd   还是没有独立的GPS 定位使用方便, GPS 工作通过平台直接连接手机看数据,  如果飞机没电了 , 你 ...

实在不行,就用淘宝上卖的 车载GPS了, 重量大约100克,   大四轴还行,  精灵 在增加100克   加上云台图传 ,真的很难飞;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就用淘宝上卖的 车载GPS了, 重量大约100克,   大四轴还行,  精灵 在增加100克   加上云台图 ...

不如直接挂个手机上去算了.

网友:
你不丢,DJI怎么赚钱啊!

网友:
大疆是死活不给IOSD加坐标了,就为你丢完买新的。。。。再挣一次钱多舒服。

网友B:
大家都在纠结这个坐标问题,难道是说其他家的飞控是有坐标的?就大疆的没有?这是要被市场淘汰的节奏。不知道大疆会不会这么傻?还是说大家都没有所以大疆也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在纠结这个坐标问题,难道是说其他家的飞控是有坐标的?就大疆的没有?这是要被市场淘汰的节奏。不知 ...

据说 某度的飞控, 就有坐标,  飞机  丢了, 打电话可以问官方 要到 飞机最后1分钟的 坐标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 某度的飞控, 就有坐标,  飞机  丢了, 打电话可以问官方 要到 飞机最后1分钟的 坐标位置!

从原理上想想怎么可能...别幻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 某度的飞控, 就有坐标,  飞机  丢了, 打电话可以问官方 要到 飞机最后1分钟的 坐标位置!

据说?转发五百次

网友:
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因为iosd就可以解决,只是加上坐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希望 iosd 显示位置坐标就是.

不错,这个可以有!!支持

网友:
貌似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细分产品市场。
好像 osd mark II 之流是有gps坐标的。
dji怕 iosd mini 抢了 高端 osd的市场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