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 请教 有图有视频

楼主(2013-11-19):
做了个Y3轴,
飞控 兔子1   普精套     电池3S2000MAH      桨 1045
XXD电机KV1000    30AXXD电调     自制铝合金鸡架      主稳定度100   其他0
问题    飞起来自旋    桨的顺序正反转按照上图安装        还望摩友不吝赐教      或者参考帖子

网友:
好像缺个M4舵机

网友:
缺少了个M4舵机

楼主:
有详细资料吗       不怕摩友笑话   现在还没有明白他的原理     给自己顶

楼主:
我要通过舵机控制方向  理论知道   但是舵机装上什么东西   还有舵机插第几通道  遥控该怎么设置   求救啊      给个Y3 详细教程  谢谢

网友A:
尾桨安反桨试试,记得电机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安反桨试试,记得电机反向

就是反桨 和逆转

网友:
哦,我前两臂和你正好是反过来,左前是反桨,逆转 左前和尾臂一样

网友:
M4舵机就是起到控制尾桨保持飞机平稳不自旋作用的~哈~~不过我也是新手

网友:
y3没法自扭矩平衡吧。舵机去哪了?做y4吧

网友:
看看老外的教程 你就知道如何做了 如何安装舵机了

网友:
没舵机阿,2个同向难道你没觉得不合理么?

网友:
大哥要装个舵机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  有参考帖子吗  麻烦给个 谢谢

网友:
缺个舵机,舵机可以直接控制尾部电机,也可用于控制一个舵面,我也最近在研究,不知道用舵面来做Y3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B:
没舵机也可以  后下再装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舵机也可以  后下再装个电机

那就Y4了

楼主:
矢量变距部分该怎么解决,某宝有现成的吗

网友C:
期待高手来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