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机身杂交NCPX主板,改装成功,性能明显提升!

楼主(2013-11-19):
本地模友前期收了一块NCPX主板,移植到FBL80机身上,成功试飞,羡慕的不得了,这是前传!

前不久小J群里有个哥们要出NCPX+D7E(刷了G大固件的),价格很便宜,于是毫不犹豫的收了下来,开始改装!

先说明这不是我首创的,呵呵我也是照猫画虎,在这里要感谢本地模友XLMM119的无私分享!

1、首先,需要准备很薄的玻纤片一块,如果没有很薄的玻纤片,也可以用废旧的电话卡、银行卡等,然后裁剪成如下的形状,注意:这个形状是刚好和ncpx主板里面吻合的,那个缺角的地方刚好是舵机插座的位置,然后比照80的主板固定方式,测量好距离水平用四棱锥钻两个小孔,中间的孔是用来固定准备换上去的NCPX主板的(要上螺丝,所以这个孔不能打太大,否则螺丝进去太松起不到固定作用),因为这个主板的两颗螺丝是垂直一上一下;然后准备三颗小螺丝,我用的是ncpx的舵机固定螺丝。

2、把FBL80的机身主板固定柱,两根都切掉2mm左右,这样做是为了让主板更加靠近主轴,以达到最好的锁尾效果,另外就是为了给头罩留余量,免得头罩戴不上去;

3、然后讲裁剪好打好孔的玻纤片,先用两颗小螺丝固定到80的主板固定柱上;

4、接下来要用到1mm双面胶泡棉,裁剪到和玻纤片同样形状后,粘到玻纤片的表面,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是遮住导电的螺丝,防止短路;二是一颗螺丝固定,双面胶可以辅助增加强度;三是炸鸡后有缓冲作用,防止螺丝弄坏主板上的原件;

5、然后要做的是,更换舵机线端子的顺序,因为NCPX舵机线是信号(黄色)、负极(褐色)和正极(红色),80的舵机线是信号(白色)、负极(黑色)、正极(红色),对比之下会发现80的舵机信号线和负极的位置,和NCPX刚好是反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抽出插头内的端子,把负极和信号线的端子调换后插入,这样就和NCPX舵机信号线是一致的了。

上图为ncpx舵机线序

上图为对调后的80舵机线序

6、在主板装上去之前,还要做的工作就是电源插头要改成FBL80的插头,由于NCPX原厂的电源插头线够长,所以我直接剪短后焊接上了80的插头,并且用热缩管做好绝缘;另外主、尾马达的插头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一步里可以一次将他们更换完成;

7、接下来把舵机插头全部插好,顺序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就是左边舵机插左边,右边的舵机插右边,中间是升降舵机(最后面的),插好之后把NCPX的主板按照螺丝孔的位置粘上去,并且上好固定的螺丝;

8、上好螺丝后,把主尾马达的插头也插上,由于这两组插针很松的说,所以为了防止在飞行过程中脱开,可以点一点热熔胶固定下;

至此改装完成,至于控的设置,我就不多说了,我用的是华科尔的D7E刷了G大固件的,所以选择DSM2制式,然后十字盘类型选择单舵机模式,正常调机就可以了,调机过程就不在赘述了,值得注意的是,NCPX主板的最大正负螺距比80的小很多,因为ncpx的大齿小,主桨转速高,加上大桨宽一些,所以动力是很猛的,但是80的大齿盘大,主桨窄一点,所以试飞发现动力不是很猛,翻的时候如果螺距补不及时掉高度很厉害,我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在控里把螺距通道的行程和油门通道的行程都放到最大(D7E默认是100,我放到120),然后用华科尔GCP的桨(100级),刚好比80的宽不到2mm的样子,将它截短至80桨的长度,这下动力没问题了,4分钟全程翻来翻去都很猛,上窜下跳的,呵呵

最后在上几张白天拍的照片:

由于鱼眼十字盘还没到货,结合特帅呆王子的办法,我顺手用玻纤片打了一个小孔,也做了一个限位装置,效果很不错!

今天发帖之前,小J群里有朋友提到80是120度斜盘,而NCPX是135度斜盘,这点上可能会有差异,但是我个人认为两种斜盘的区别就是:120度的斜盘升降舵前后力矩不一致,而135度的前后力矩是一致的,其实用在小J上没什么大的差别,至少以我的水平,四面翻来翻去没发现什么问题,钟摆侧摆鉴于本人手法有限,小J上做不出来,也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说下改装后的飞行体会:
飞过80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把舵机的EXP曲线设的很小或者不设,飞机就很贼不好控制,如果你把这个值加大,那么稳的时候特别稳,但一旦打舵,又特别贼的飘出去,哪怕你舵杆及时回中,都有一个反应的过程,飞机还是会有一定的惰性,感觉不跟手,但是改完NCPX的主板后,飞机就很听话了,让动就动,让停就停,很跟手的感觉,我想这就是三轴运算速度和程序的问题吧,再一个跟虚位也有关系,换了鱼眼十字盘应该有改善。由于80本来就比NCPX重,所以改完后的性能肯定不如NCPX,但至少比80强很多,改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用便宜的配件,追求更好的飞行享受和手感,呵呵!

欢迎大家跟帖探讨,共同交流学习!

楼主:
我擦,万能的论坛啊,这图怎么这么费劲,好吧我再改。。。

楼主:
图终于搞上去了,不容易,,,现在发个图怎么这么费劲呢。。求版主把后面几张不显示的图删掉吧,呵呵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强帖!前排围观!

网友:
我估计FBL80贼是不跟手,反应速度慢,用的单片机差了,NCPX是16位

网友:
我也发现最近论坛上传图片有问题,经常会好多张无法正常显示!

希望版主来查一下~

网友:
强帖留名。。。。。曾经我都有过ncpx 和80.。。但我不懂是珍惜。。。出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 顶一个

网友A:
牛,收藏了
听说 ncpx用上fbl80的舵机,舵机会明显发热,求lz证实

网友:
前排围观,,,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收藏了
听说 ncpx用上fbl80的舵机,舵机会明显发热,求lz证实

这倒真没太注意,今天回家飞上几电看看温度,呵呵

网友B:
楼主说的那个本地模友是我吗?好贴帮顶

网友:
顶。手上80与NCPX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那个本地模友是我吗?好贴帮顶

哈哈,演吧你就,说的不是你还能有谁~

网友:
动手能力强,顶你!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网友:
小鸡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倒真没太注意,今天回家飞上几电看看温度,呵呵

lz有结论了么?
blade的主板接fbl80的舵机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结论了么?
blade的主板接fbl80的舵机效果如何?

测试了,这几天忙些没顾上回你,呵呵

在室温18度的情况下,舵机马达微微的有些热,但是不会烫手,也就是40度过一点的样子,从改完到现在飞了60多起落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4-03-02):
你好,我也想像你这样改,但是有些问题不太懂,已经加qq,有时间帮我解答下 谢谢

网友(2014-04-14):
你好,我也想像你这样改,但是有些问题不太懂,已经加qq,有时间帮我解答下 谢谢
改成功了吗?难度大吗?也想改一个。

网友:
楼主的机机怎么样了?正在考虑改一架。

楼主:
JJ到现在完美飞行中,没有发现任何不兼容的情况,呵呵~

网友:
今天主板到货,明天准备改装。接舵机不太明白。左右指上边并排的两个吗?

网友:
买了高频头,14sg控,请问楼主怎么设置。新手,先谢了。

网友C:
改装完成,但还没设置好。14sg遥控器、NF6高频头,请问十字盘类型设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装完成,但还没设置好。14sg遥控器、NF6高频头,请问十字盘类型设哪个?

如无意外应该是单独90度

(太好玩了~单独,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完成,但还没设置好。14sg遥控器、NF6高频头,请问十字盘类型设哪个?

应该是normal,也就是普通十字盘,不要混控~

网友:
试飞不行,还是可能设置有问题,请详细讲讲怎么设置,谢了。14sg遥控器、NF6高频头。

网友:
应该是normal,也就是普通十字盘,不要混控~
14sg的十字盘没有这个选项呀,我现在选H1,锁尾不行,飞着特贼。

网友C:
锁尾感度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尾感度能调吗?

当然可以调,另外你要把舵机行程放小一点,默认的行程如果是100%,那么升降副翼调到80%-85%为宜,同时EXP副翼和升降也要放到40左右,感度正飞80%,3D 70%就行。
ncpx本来就是很灵活的飞机,适合3D;

网友D:
【视频:fbl80用svu固件斜盘问题】?x&sharefrom=a n 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视频:fbl80用svu固件斜盘问题】?x&sharefrom=a n 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驰远的FBL、HCP系列的小机十字盘是由发射混控的,所以通道方向不要动,要在“倾斜盘设置”里把“升降螺距”设为负值,这样升降的方向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驰远的FBL、HCP系列的小机十字盘是由发射混控的,所以通道方向不要动,要在“倾斜盘设置”里把“升降螺距 ...

谢谢!!!!!

网友(2018-11-13):
图中是HCP80?
头罩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