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ji技术及各位高手,请进来帮我看看这参数啊

楼主(2013-11-19):
精灵1代小摔后,无任何外伤,外形无变形,就是不能启动了,接调参软件查看,发现有一个数据有错误(加速度的Y值报错误),请教下一步如何处理啊?懂的烦请告诉我处理步骤啊,我想这种轻摔不至于返厂维修呀,应该通过软件就能解决,但我反复几次高级校核都没成功,报错误代码25,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打开机盖也没看出有损伤,是不是把主要部件重新安装一次,再做高级校核就能通过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大哥,校准啊

网友:
高級校準無效,還是得送修
gps天線、飛控都得送回,gps送回是怕裡面的陶瓷天線裂了

楼主:
高級校準無效,還是得送修
gps天線、飛控都得送回,gps送回是怕裡面的陶瓷天線裂了

不会吧,这么严重?我就1-2米小摔一下呀,别人100多米下来也照飞呀,我这么倒霉啊?

网友:
升固件,做高级校准试试。

网友:
返厂,加速传感器出现故障了。

网友:
有大疆技术啊

网友A:
晕 我刚升级到V4.02 然后从官网下载默认参数导入 然后校准了下遥控器 就没其他操作 准备起飞了,这样可行吗?升级完成后还要别的校准吗?

网友:
建议,重刷固件然后按照要求进行一次高级校准。你这是典型的炸机后加速计和陀螺仪故障,再不行就送修。但我觉得重刷固件后再校准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我刚升级到V4.02 然后从官网下载默认参数导入 然后校准了下遥控器 就没其他操作 准备起飞了,这样可行吗 ...

参数最好手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