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明白原因的模友赐教一下!

楼主(2013-11-19):
本人新练450航线。用的是易舵机几次炸机都是因为飞机在空中舵机臂断开而失控炸机不知什么原因舵机臂会在飞行的过程中突然断开呢?是因为航线大吗?悬停时舵机臂就从来不会断开的。请明白原因的模友赐教一下!

网友:
从来没试过飞断的,都是炸断的

网友:
一个易碎臂 一般都不容易损坏   我有时炸机 都不会损坏
很肯能你 舵机在做动作的 时候有干涉  请仔细检查

网友:
起飞前先检查一下螺距和舵机行程

网友:
怀疑是电子设备出问题,易碎臂暴力飞都没问题,不会断

网友A:
怎么判断是在空中断臂的呢?

网友:
我都是炸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在空中断臂的呢?

飞机在空中向前飞行尾向本人,突然向左侧倾斜、打副翼向右拉修正无反应、急打向左飞机翻转倒飞向地面冲、落地检查各舵机正常,左边舵臂断开 。右边舵臂无断及升降舵臂无断。一般悠着点飞都没事,做一些急向上爬升最容易突然断臂、失控、修正无反应、反打飞机翻转倒飞向地面冲。几次都同一炸法,落地检查各舵机正常,舵臂断开。  苦思不得其解?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我来阅读下。

网友:
应该是炸断的,可以检查是不是这个舵机挂了,然后排除震动,或者陀螺仪本身傻逼了

网友:
舵机臂动做干涉,悬停动作小

网友:
可能是天气凉了,塑料变脆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是舵机齿轮轻微扫齿。

楼主:
多谢各位模友回帖应答,打算整几只金属的舵臂试一试!

网友B:
这看着怎么觉得是陀螺的问题呢?lz是无副翼么?如果不是当我没说

网友:
觉得左臂断而其他两个都没事,运气不至于这么差飞断的都是左臂,应该是左倾后头砸地的瞬间是左侧先着地,所以左臂断卸力后而其他两个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着怎么觉得是陀螺的问题呢?lz是无副翼么?如果不是当我没说

是无副翼的,三轴是2702v接收、三轴陀螺一体。  也在思考是否陀螺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无副翼的,三轴是2702v接收、三轴陀螺一体。  也在思考是否陀螺仪问题!

可以尝试换个陀螺试试,舵机臂你可以用手掰一下感觉一下多大力才会断,我觉得陀螺有问题是因为亲身经历,和lz一模一样,陀螺空中重新自检导致左倾且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