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改装2801PRO为开源控,结果第一步就遇到问题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11-19):
打算改装2801PRO为开源控,因为2801PRO和ER9X都是用的ATMEGA64A的单片机,显示屏也都是12864的,再就是2801PRO和DEVO10的射频模块是一样的,所以理论上,2801PRO可以变成ER9X和DEVO10的合体。
前几天一直在测绘2801PRO的各个外围开关、接口等,前天基本测绘完毕,做了些准备资料就开工了,我的打算是先测试各个开关的响应,再慢慢消化ER9X,改到适合2801,然后将DEVO10的射频部分移植过来。

结果第一步就遇到问题了,昨天将ISP接口引出了,但是接上USB ISP,控自动开机滴滴几声运行原本的程序,根本就没有进入编程模式(MEGA64A的下载接口是对的,MISO和MOSI分别接PE0和PE1)。
今天晚上将JTAG引出了,接上JTAG也是一样的效果,自动开机运行原本的程序。

没法进入编程模式就没法刷,求高人出马分析下?

网友:
我是一句没看懂,只能膜拜

网友A:
昨天将ISP接口引出了,但是接上USB ISP,控自动开机滴滴几声运行原本的程序,根本就没有进入编程模式

连接ISP后,直接烧录程序呀。

另外问一问,JTAG与Mega是有怎样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ISP后,直接烧录程序呀。

另外问一问,JTAG与Mega是有怎样的联系?

现在是连了isp没法下载程序,mega没进编程模式,一开机就运行原本的程序了。

网友:
我想原本程序應該是鎖死的

网友:
板子直接换掉;、、、

网友:
把他改成D10就行啦。

网友:

请教你是否可以自已搞一套混控?

网友:
如果把主板换了应该就可以了吧,期待楼主成功

楼主:
目前进编程模式没问题了,正在学习AVR单片机知识。
因为原本禁用ISP接口了(针脚被显示接口用了),而且程序加密、看门狗启用了。
用JTAG擦除芯片,禁用看门狗,启用ISP即可。
但是由于ISP接口针脚被显示接口使用了,所以还是得将ISP禁用。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强烈希望楼主成功,应为我也用的是2801的控,楼主加油!!!

网友:
折腾哦,还是选择成熟产品来得爽!

网友:
2801也曾经是成熟控哦!D控今年是成熟的,谁知明年还是不是?华家走的是IT业界策略,为的就是抢钱!

网友B:
处理器和ER9X的一样 电路是否一样呀?  如电路不一样刷机后不会正常运行的。要仔细了解一下在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器和ER9X的一样 电路是否一样呀?  如电路不一样刷机后不会正常运行的。要仔细了解一下在动手

电路当然不一样了。
应该说,只有单片机和屏幕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 ~那看来想要成功刷er9x你工作量要很大了,要改电路 或是程序代码了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C(2013-12-22):
为什么没有人把er9x源程序加字库改成中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人把er9x源程序加字库改成中文呢

这个很难。
一是容量限制,不知道能放下字库不;
二是字符显示问题,ER9X的字符是5×7点阵,中文点阵肯定大得多,原来能显示8行英文,换中文的话可能只能显示4行,如果要弄,所有显示函数都得改,这个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