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到接收机的线插反会烧坏设备吗?

楼主(2013-11-19):
请问:电调到接收机的BEC供电线插反会烧坏设备吗? 各位有过这样的错误经验吗?

呵呵,老鸟新问题,求指点。

今天,发神经,把电调拆下来,从新布线,电调装回去,上电,电调自检后,舵机上下乱跳,不能回中。。。。
上电断电,上电断电,如此反复几次,故障依旧,百思不得其解,我没做任何改动呀?难道坏了啥?
一根烟工夫,冷静了一下,检查发现,电调到接收机的线插反鸟,如此低级的错误,我× 。。。
K8+3个215mg + 8910A + AR6110E 也不是小数目呀,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真是太粗心了。
但还是有一个疑问是,电调BEC供电线插反了,怎么还会保全了所有的电子设备呢?

网友A:
插反,不是正负极反接,正极还在中间,负极和信号对调了。还有二极管呢。

网友B:
前两天修机才插反的!
报销了ZYX-S,其余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反,不是正负极反接,正极还在中间,负极和信号对调了。还有二极管呢。

哦,原来如此。谢谢。
看来正极设计在中间还是有道理的。甭管正插反插,反正电源正极都不会变,永远在中间。
记得入魔初期,曾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电源正极不是在旁边,而是在中间。
(很多电子设备的设计,都是电源正负极在两旁,中间是信号或控制线。)
现在终于明白设计者的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修机才插反的!
报销了ZYX-S,其余的没事!

嗯,我也是运气好电,要不K8也不能幸免。
看来,电源正极在中间,也不能完全保护所有的品牌的电子设备。
接线或拔插都要非常小心,至少检查确认3遍以上再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运气好电,要不K8也不能幸免。
看来,电源正极在中间,也不能完全保护所有的品牌的电子设备。 ...

经验呀

网友:
DSM2的接收插反过,没事

楼主:
有过这样经验的都说一下吧,电调 BEC 到接收的线插反了,都烧坏过什么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