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改进!】所有抱怨飞机自旋会飘走的请进!

楼主(2013-11-19):
近日调机感受,自旋会飘大多数是飞机重心没有配好。

具体草根测试方法如下:

1、拆掉大桨,保留电池、尾桨等,无需插电;
2、用两根手指,捏住大桨夹两端,提起飞机;
3、手臂伸直,平行于地面,让大桨夹也平行于地面;
4、另一只手转动飞机,模仿自旋的动作;
5、重点来了,你感觉到飞机在两个手指捏住大桨夹两端的情况下,旋转360度而没有偏心的状况么?
6、如果头尾方向给你手指压力较大,还好调整,一般就是挪动电池和尾舵机前后关系以配平前后重量;一般飞机在设计时,前后一般都容易配平;
7、大多数自旋不良的飞机,应该是感觉到飞机左右不平,会给手指一个侧拉力,即:旋转时主轴无法垂直于地面,这种情况调整实际也容易,就是电调、接收机、陀螺的摆放位置是否能让机身左右两侧重量平衡,理想状态是都在尾管的延长线中间,或者挂在两侧,以保证飞机左右重量均衡,自旋时在重力作用下,主轴能完美垂直于地面。

好了,去试试吧,也许有意外的惊喜呢!!

14楼问题:无副翼貌似不用这么精确。还有个问题。机机悬停的时候本身就是有一个倾斜角度么~这个....

Answer:
应该说不做自旋等高机动动作的话,机身平衡差点问题不大,但是自旋和钟摆等,在高加速度下,一点的不平衡都会引起机身的不良姿态,如果三轴够nb的话,也需要三轴指挥舵机不停的修正,费电费舵机,何苦呢?调平点不好么?呵呵
另外关于飞机悬停时的倾斜角度,在自旋的时候不可能有倾斜的,因为自旋停的倾斜是为了抵消尾桨侧向推力产生的,与机身本身是否平衡无关。
自旋时尾桨侧向推力变成以主轴为圆心的正负推力,既然以主轴为圆心,就不能有倾斜角度。

============2013.11.20重大更新==================
本帖中10楼yyqop01朋友提出了主轴平行于地面的思路,我本来没认为是个有效的测平衡的方式,晚上想起来,拿着飞机试了一下,发现这个方式和我的主轴垂直于地面的方式应该是正好相互弥补了测试方法的不足!!

即:主轴平行于地面测试头尾平衡,主轴垂直于地面测试机身左右平衡!
经过测试,我发现主轴平行于地面时,很容易测试出头尾关于主轴的中心对称问题,很简单,重的部位会垂向地面,很明显,我自己的飞机明显尾巴重心更大些,调整方式特别简单,我只是将机头的电池向前移动了5mm,这样头尾基本就能在一个水平的方向了,说明头尾配重基本相等。(单向轴承的问题不大,因为我可以将尾巴在左侧或右侧分别松手,必然有一个方向可以回避单向轴承的问题)
然后再将飞机主轴垂直于地面,按照文章开头的方式检查左右平衡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经过以上两步测试,即可让飞机在原地自旋时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状态,怎么样?你一定手痒了吧?速度提交你的测试报告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测试头尾平衡,需要加上头罩测试哦,头罩可好几十克呢,除非你准备裸机自旋。)

网友A:
哎呀,我的700用手提起来怎么模拟自旋啊

网友:
提起来 用脚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我的700用手提起来怎么模拟自旋啊

找姚明帮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呀,我的700用手提起来怎么模拟自旋啊

更省事的方法,且适用大机:

两手握住大桨架,抬起机身,让主轴和地面水平。注意,是水平。看看哪边在下面就是那边重。配平良好的机身应该可以360读自由旋转,在任意角度上都可以停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省事的方法,且适用大机:

两手握住大桨架,抬起机身,让主轴和地面水平。注意,是水平。看看哪边在下 ...

这样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74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746

就是这样!要是700的机器,得两只手才能抬起来。另外兄弟,你这个没上尾桨,没上头罩。平了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要是700的机器,得两只手才能抬起来。另外兄弟,你这个没上尾桨,没上头罩。平了也没用啊

...

请看帖,是初步粗暴测试

网友D:
无副翼貌似不用这么精确。还有个问题。机机悬停的时候本身就是有一个倾斜角度么~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貌似不用这么精确。还有个问题。机机悬停的时候本身就是有一个倾斜角度么~这个....

应该说不做自旋等高机动动作的话,机身平衡差点问题不大,但是自旋和钟摆等,在高加速度下,一点的不平衡都会引起机身的不良姿态,如果三轴够nb的话,也需要三轴指挥舵机不停的修正,费电费舵机,何苦呢?调平点不好么?呵呵
另外关于飞机悬停时的倾斜角度,在自旋的时候不可能有倾斜的,因为自旋停的倾斜是为了抵消尾桨侧向推力产生的,与机身本身是否平衡无关。
自旋时尾桨侧向推力变成以主轴为圆心的正负推力,既然以主轴为圆心,就不能有倾斜角度。

网友E:
lz,大齿和电机不脱开不受影响吗?还有单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大齿和电机不脱开不受影响吗?还有单向轴承?

自旋与这两个是否脱开无关主要考虑的是 机身是否关于主轴 中心平衡

网友:
好难飞好难飞··

网友:
大齿和电机不脱开不受影响吗?还有单向轴承?我问的是9楼说的方法问题:

19楼理解错了,——是我没表达清楚 。
两手握住大桨架,抬起机身,让主轴和地面水平。注意,是水平。看看哪边在下面就是那边重。配平良好的机身应该可以360读自由旋转,在任意角度上都可以停下来。
大齿和电机不脱开不受影响吗?还有单向轴承?——机身应该可以360读自由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大齿和电机不脱开不受影响吗?还有单向轴承?

19楼理解错了。我问的是9楼说的方法:

如果你想用主轴水平地面的方法测试,确实需要断开动力链接部分,卸掉大齿盘即可,大齿盘不会影响机身关于主轴的轴对称。
另外,如果用主轴水平地面的方法测试,可能会很麻烦,毕竟你这是圆周的重心测试,不如主轴垂直地面可以单独测试前后和左右平衡简单快捷

网友F:
用刹车盘螺丝栓根线拎起来行不行?

网友:
还是得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刹车盘螺丝栓根线拎起来行不行?

哥们,你头像太诱惑了~~求种子!!
你的说法不太好,因为需要用手感知主轴在飞机旋转时的偏转量,以确定重心是否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头像太诱惑了~~求种子!!
你的说法不太好,因为需要用手感知主轴在飞机旋转时的偏转量,以确定 ...

百度搜索 “限速120”图片 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搜索 “限速120”图片 有惊喜

尼玛~~搜了,有了,看了~~~

为毛这图会出现在这个搜索内容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尼玛~~搜了,有了,看了~~~

为毛这图会出现在这个搜索内容里?

不知道啊,今天写东西搜限速标识偶然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啊,今天写东西搜限速标识偶然发现的

牛。字数

网友:
霸气~~~~~~~很霸气~~~

楼主:
重大改进,见第一帖增加部分!!!

网友G:
不光要调好,还要会手法来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光要调好,还要会手法来修正

我是菜鸟,先会用土鳖方法调机,自旋修正手法,对俺还灰常遥远滴~~呵呵~~

当然,机器按我的土鳖方法调的更平衡了,修正手法自然就可以降低压力了。另外,因为飞机本身不平衡造成的“修正手法”肯定是多余的,以后飞高精度大鸡,更容易“脏手”,是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先会用土鳖方法调机,自旋修正手法,对俺还灰常遥远滴~~呵呵~~

当然,机器按我的土鳖方法调 ...

“脏手”倒不会,其他的都很对。调机本来就是起飞前最基本的事项。
跟你说一下,自旋时机身是可以倾斜的,而慢速自旋倾斜是必要的。高速自旋时由于尾桨朝向***改变,可以忽略不倾斜对于机身的偏移作用。当然高速自旋时也可以让机身大角度倾斜,同样也是能定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脏手”倒不会,其他的都很对。调机本来就是起飞前最基本的事项。
跟你说一下,自旋时机身是可以倾斜的 ...

呵呵,学习了!!

网友H:
我的机尾部重到调电池位置的方法也没有用了。准备上碳管看看能否解决。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 增重是最后万不得已才会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啊

俺也菜鸟一只,只是把学习过程中的心得发来跟大家分享下,让其他新手朋友少走点弯路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姚明帮忙吧~~

哈哈!极品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我的700用手提起来怎么模拟自旋啊

找根单杠,用双脚把自己倒挂着,然后你就可以了。哈哈哈

网友:
因素太多  还是自己多体验最好·~

网友:
学习了,改天试试

网友:
呵呵,早在N 久前就用绳子在横轴垫圈位置挂起机子来检测了,连桨夹不等重都可以测出来~虽然我只玩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机尾部重到调电池位置的方法也没有用了。准备上碳管看看能否解决。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 增重是最 ...

尾部超重那么多,一般不应该,你电机是前置么?电调、接收、三轴都要往前装,以平衡前后;另外别忘了带头罩,那玩意好几十克呢,全压在前面的

网友H:
电调在电池下面,陀螺在机屁股,接受在机肚子里。。。没什么好移的了。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在电池下面,陀螺在机屁股,接受在机肚子里。。。没什么好移的了。郁闷啊。

尾管太长了?尾波箱金属件太重?电机是后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管太长了?尾波箱金属件太重?电机是后置?

尾管是原厂。尾波箱是用某越的铝座。电机是前置的。我换了碳纤尾管,好像好多了。但是还是飘。我的水平是4面悬停过关。呵呵。

网友J:
重心完全在主轴的飞机,浮云了,调不出来.直升机螺旋浆大,高速时会向右前方飘逸,这是个物力现象,不能可克服的.类似于地面效应,直升机会有很多这呀那呀不同的效应,手法好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心完全在主轴的飞机,浮云了,调不出来.直升机螺旋浆大,高速时会向右前方飘逸,这是个物力现象,不能可克服的 ...

嗯,无法完全克服,但至少调机关于重心的精髓就是重心尽量靠近主轴。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样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746

450装两块电池才能配平啊?你纽币!

网友C:
引用 网友K:
450装两块电池才能配平啊?你纽币!
是475,请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