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控可以这样吗?

楼主(2013-11-20):
我想大家都是这样的希望,如果把控做成安卓,苹果,塞班的系统,那该多好啊,控可以这样做吗?一直搞不太明白,有懂得说说,大家学习下

网友:
你觉得可行吗?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不需要太强大的系统    增加成本     而且反而不一定稳定

网友:
主要是稳定性问题

网友:
有啥用呢?一边飞一边玩游戏?上网?聊天?
F家顶级14MZ,现在18MZ之类的貌似是WinCE的,好像也就语音提示,给飞机拍照等功能。

控这个东西还是把控本身的功能做好做强做稳定就好。

网友:
复杂的代价就是偶尔会死机!

网友A:
销量决定一切。
一台山寨安卓手机的技术含量高出14MZ很多倍,但是山寨手机才多少钱?
市场和销量决定一切
如果大家的控和手机一样,人手一台,估计遥控器早就有苹果,安卓,WP8等各种系统了。别说彩屏,估计800W摄像头都带上了

退而言之
遥控器要求的功能其实不复杂,可靠是第一位。所以也没必要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量决定一切。
一台山寨安卓手机的技术含量高出14MZ很多倍,但是山寨手机才多少钱?
市场和销量决定一切 ...

其实大家都没有搞懂我真正的意思,我是想控的功能还是一样,只是它的系统要是和手机的系统差不多,方便大家使用,就不会象现在这么多控这么麻烦,厂家出个新固件,大家方便自己刷,我相信大家不管什么手机,基本上都能在短短几个钟就能搞明白,一款控在几个小时能搞懂还是比较有难度,把我自己都说糊涂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用起来方便,心里明白,就是用语言很难表达

网友:
1,控属于专业器材(或者专业玩具),里面的功能比如混控你必须懂它的意思,像直升机的斜盘类型,固定翼的副翼到方向舵混控,背后的原理得懂。很多控的说明书是这方面的教材,就看你看得懂不。
2,要想容易用只要控的界面做的好就行。不过日本人设计这类东西不喜欢直来直去,喜欢在有限的按键开关上搞隐藏操作,点按长按,两个一起按之类的,闹得操作不再简洁直观。

事实上用控的高手都是一个控拿过来翻翻就能找到相应的功能在哪里的。再就是如果中文菜单的控还觉得不好用,那就得多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要是你在飞飞机的时候,你发现:下列进程停止响应,然后你就看见你的飞机掉下来了

或者隔 壁的控中毒了,通过2,4g传染给你的控,导致你的控经常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