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掰杆电机不启动?

楼主(2013-11-20):
校准了指南针,执行CSC,
电机
不动。在调参软件里每个电机测试都正常。求解。

网友A:
如果是使用A2自带接收机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也遇到了,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又挂了一个futaba的接收机,或者你检查一下你的杆不自动回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重新做一些校准。

网友B:
连调参,看一下右上角是否有一个 锁的标志,如果有,请解锁。

楼主:
已解决。
所有可升级的固件全部升级。
设置某些操纵杆反向。
原来的情况是常规方式执行CSC,不启动。但是两个操纵杆向上执行CSC就启动了。
仅供同好们参考。
再出现A2的使用中问题,我再发帖供各位同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