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下450电机与电调

楼主(2013-11-20):
求推荐下450电机与电调    电机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A:
电调:好盈铂金40A,电机:花牌或蝎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好盈铂金40A,电机:花牌或蝎子。

顺便问下:好盈铂金40A花牌50A哪个更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好盈铂金40A花牌50A哪个更好!谢谢。

看你要求吧!

哪个更好是指:
外型好?
价钱好?
性能好?
设置方便程度好?
感觉好?

网友:
用定速就花牌50A,最好买高压版的(新手建议用这个)
喜欢曲线就好盈铂金40A
电机花牌吧
蝎子比较贵,电机轴没有固定机米螺丝的台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求吧!

哪个更好是指:

我就觉得你那个50A无牌的啥都好,送我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觉得你那个50A无牌的啥都好,送我不?

你知道的太多了!

那个50A快上市,你要多少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的太多了!

试飞才知哇,小窗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求吧!

哪个更好是指:

问下性能、设置方便程度。谢谢A24

网友:
铂金40  60   花牌6S

网友:
当然是24的不知名50a好

网友:
屌丝专用:好盈铂金40A+花牌3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