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老是忽上忽下,是机子太小吗

楼主(2013-11-20):
我入魔时间也不算短了,玩450也开始进入3D了,但悬停的时候还是忽上忽下,全然没有那种F3C比赛视频中,那种机子那么稳,那简直是纹丝不动,可我的450是忽上忽下,我也调节油门的,但还是有点上下。幅度一般在10公分左右,头疼啊。是我还练得不到家,还是机子太小?因为我看F3C比赛里人家用的都是700级的。还有我用的电调是SKYWALKER的,没有定速功能,不知是否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网友:
我咋觉得很正常呢

网友:
450太轻了

网友:
很正常的,特别是有风的时候

网友:
若是有平衡杆的,那么检查一下主旋翼头的轴承和螺丝,重点是日字框组件,松了有比较大的虚位就会这样.

网友:
一看气象条件,有风的时候就是这样,第二不用定速就是这样,因为你动油门螺距也在动,升力的变化会剧烈些很难做到定点定高,定速以后会好些,只操纵螺距保持高度就行了。再一个这个级别的飞机太轻,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450 正常 你要玩出F3C的感觉  上700吧。

网友:
有问题~上视频

网友:
进来偷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网友:
硬件没间隙的话 就是手法  只要功夫练到家了  450绝对能悬的很稳 航线 3D 翻  一样  问题是你要适应它的特点 飞习惯了450 你飞700 照样控制不好  因为它太重 太稳  而你已经习惯了把漂漂的飞机控制 稳,不习惯控制很重的飞机的手法了,很多人说飞越450不如亚拓450好 但手法不好  亚拓也照样飞的总炸 高手能把飞越飞出F3C的效果  而且是配音乐 ,主要还是手上功夫 ,谢谢 说的不定对!喷 哈哈

网友A:
楼主是一个人在玩机 我猜的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一个人在玩机 我猜的对不对啊?

你怎么猜到的啊,我是一个人摸索到现在的,从调机到悬停到开始练3D。好辛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猜到的啊,我是一个人摸索到现在的,从调机到悬停到开始练3D。好辛苦的

哈哈,没找到组织飞的时候我也跟楼主一样

网友:
你这种情况和我的小山鸡差不多,可能就是传说的掉高,其实也未尝不可,可以用加油来解决,同时也锻炼左手,以前我的机子,锁尾还算精确,掉高也不是特严重,左手基本上空闲了,出现情况还有点手方。后来发现掉高严重了,左手就加加油,打打舵啊,双手配合练,现在双手配合很默契,机子悬停也非常稳。所以说也并不算是件坏事。但是要查问题之所在,我怀疑是电调或电池问题,可能是供电不稳。

网友:
主轴定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