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ZA450的奇怪现象(有图)!!!!!!!

楼主(2013-11-20):
昨天给朋友一起飞JR450的时候,朋友想飞一下,于是就用朋友的XG8遥控器,插上对频插头、通电后进行对频、TAGSMINI上面的灯和小卫星的灯开始闪了,OK开启遥控器进入Bind开始对频,提示"SUCCESS"对频成功,拆下对频插头,把电拔掉,遥控器关机。重新上电却怎么也没反应了,不知是什么问题?更可气的是换回我的XG14重新如上对频居然也不能飞了
人用遥控器:XG14
接收机是原配的RA01L
舵机也是原配DS21*3颗,DS3500G
电调马达全部原厂标配
唯独朋友的遥控器是XG8,难道XG8不能飞450吗?

网友:
楼主介是肿么了

网友A:
通上电后,卫星的灯有无点亮呀?

网友:
这是种满了,肿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上电后,卫星的灯有无点亮呀?

对频的时候都是正常闪烁,对频后正常亮起了,就是拔掉对频头后再通电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电插反了啊,估计烧了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如楼上所说确实对频的时候着急结果插反了。不过还好没搞坏了小三轴

网友:
下次注意 不要犯低级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