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乱做了一个f4u海盗战斗机。第一次做电磁舵三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少。

楼主(2013-11-20):
纯试验机,就是为了测试电磁舵升降舵,第一次做三通的电磁舵飞机。机身偏瘦了,不要喷。

随便乱涂鸦了一下,粗糙了点。7mm减速。推重过1。方向舵电流25ma 4mm电磁舵,升降50ma,6mm电磁舵,是圆梦的线圈。
控是田中控。精度还蛮高的。

舵机测试

网友:
学习观摩,相当不错啦,顶起来

网友A:
提个问题,为什么你的电磁舵机相邻这么近,却没有受到相互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问题,为什么你的电磁舵机相邻这么近,却没有受到相互干扰?

一般都不会干扰的。你想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不会干扰的。你想太多了

我前几天试制的一架3通电磁舵小飞机,因为接收机有点问题,升降舵可以动,方向舵没反应。但在操作升降舵运动时,方向舵受磁力影响就向一边偏了,所以我才有疑问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试制的一架3通电磁舵小飞机,因为接收机有点问题,升降舵可以动,方向舵没反应。但在操作升降舵运 ...

那离得估计太近了。因为我这个舵机电流方向舵是25ma,升降舵电流时50ma比较小。但是一般相隔2-3cm是够的。
如果飞机非常小那么尾翼上相隔2-3cm也很困难。所以大部分都是采用电磁舵拉杆形式做三通。
我这个飞机翼展大约320左右吧。相隔超过3cm了。
或者都用比较小的电磁舵力量小重量也轻几乎没有干扰。我喜欢用4mm电磁舵。飞14克飞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离得估计太近了。因为我这个舵机电流方向舵是25ma,升降舵电流时50ma比较小。但是一般相隔2-3cm是够的 ...

嗯,有道理,学习了,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好机,
电磁舵弄得真好。
顶鱼老师。
顺便说一下,地板的迷彩,也很不错,跟机机很搭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个问题,为什么你的电磁舵机相邻这么近,却没有受到相互干扰?

电磁舵,俺不明白。
但是,看看马丁大侠的飞机,
有的,两个电磁舵距离非常近,
甚至利用对方来做回中磁铁,非常巧妙。
也许具体安装位置(不是指距离)有讲究。
所以,如果弄好了,近距离安装电磁舵也没大的问题。

以上个见,如果不对,欢迎探讨和切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舵,俺不明白。
但是,看看马丁大侠的飞机,
有的,两个电磁舵距离非常近,

用对方的磁铁回中,这个难点在于,一个舵机通电产生的磁性对另外一个舵机发生干扰。不是很明白,有没有图,发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磁舵,俺不明白。
但是,看看马丁大侠的飞机,
有的,两个电磁舵距离非常近,

我是新手,不熟悉其他前辈的帖子,可以麻烦你链接一个地址学习观摩吗?谢谢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什么你们手工都这么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不熟悉其他前辈的帖子,可以麻烦你链接一个地址学习观摩吗?谢谢

2004年注册的,新手,俺崇拜。
马丁大侠的飞机,俺没有网址了。
不过,可以问问 xccdb 高手。
这里问,或加群 77307158
问,均可。

祝爽做、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对方的磁铁回中,这个难点在于,一个舵机通电产生的磁性对另外一个舵机发生干扰。不是很明白,有没有图 ...

俺也没有图了,搜搜马丁的作品吧。

网友B:
找到几张图片,供参考。

网友B:
又找到 xccdb 高手发的帖子。
里边有链接,慢慢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84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找到 xccdb 高手发的帖子。
里边有链接,慢慢看吧。

谢谢分享,继续学习

网友:
高手,送一架给我飞呀。

网友C:
楼主田中的控是不是红外的啊  怎么信号那么好   室外都能用

楼主:
RE: 乱做了一个f4u海盗战斗机。第一次做电磁舵三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少。

引用 网友C:
楼主田中的控是不是红外的啊  怎么信号那么好   室外都能用

田中控加2.4g高频头。2.4的接收机。

楼主:
RE: 乱做了一个f4u海盗战斗机。第一次做电磁舵三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少。

引用 网友B:
找到几张图片,供参考。

这种舵机安装很特别。线圈磁极是错开的。线圈通电后产生的磁场不会影响另一个舵机。相当巧妙。不过驱动舵面的连杆有点复杂。

网友:
那么多机,LZ开机场的

网友(2014-01-17):
好多飞机

网友(2015-05-10):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试制的一架3通电磁舵小飞机,因为接收机有点问题,升降舵可以动,方向舵没反应。但在操作升降舵 ...

我也有这种情况,升降和方向舵90度垂直安装,约距离5cm至7cm左右,也会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