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看,这是什么规格的电机?

楼主(2013-11-20):
电机上没有任何规格数据

网友:
或许是  3608?

网友:
Crazy Moto 疯狂的电机 3608 盘式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自己的都不知道啊

哈,要知道是我那台,我就敢确定了,只是看得这么眼熟呢

网友:
动力很强劲的样子

网友:
4225盘式电机

网友:
实在看不出来,呵呵......

网友:
疯狂的电机

网友B:
看直观是疯狂的电机!3608,如果(子)(弹)(头)是正反丝;那基本可以确定,有致命的设计或制作缺陷!!

网友:
3608老版的

网友:
参观学习拿分

网友:
其实。我想说!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直观是疯狂的电机!3608,如果(子)(弹)(头)是正反丝;那基本可以确定,有致命的设计或制作缺陷!! ...

请教下致命设计缺陷是指?

网友:
如果安装桨的时候;(子)(弹)(头)拧的太紧的时候;会将电机的主轴拔出;导致电机卡死;起初我没有找到原因;就是吧电机拆开;吧轴底端的黄铜垫片磨薄;后来多个电机都发现卡死;以致烧掉2个40A的电调。因为没有摔机;百思不得其解;仔细观察才发现是这个原因,很坑爹。也许我是个案导致现在3个电机基本报废,1000多元扔掉(电机单价300;电调单价120,不含运费)疯狂的电机;差点让我疯狂。以此得到经验;还是大品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