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4轴 制作画图制作中

楼主(2013-11-20):
折叠4轴画图中

折叠4轴

折叠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品。

玻纤板已经切割好了 现在买铝管 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纤板已经切割好了 现在买铝管 配件

玻纤板+铝管,便宜实用啊,适合我等屌丝

网友:
群主,分享下图的数据吧   我也想做个     求数据

网友:
我也是想做一个啊, 求图纸啊。 谢谢

网友:
铝管的已经做过了 还是有点小重 折叠起来线有点乱

网友:
挺好,喜欢铝管之类,不用管夹,一个螺丝估计也可 以折叠,不过这个还是要多加些东西配套,线可以走管内没问题,飞控架铝管上,也行,应该加点保护,别炸碎了,但电池和摄像比较沉,应该怎么挂才平衡,其它还好办,应该两头的玻纤板可以挂上。前两臂广角够了,前面玻纤板挂相机也可以,那电池就得往后配重了,这些的确需要考虑

网友B:
所以我估计为了架子整体考虑,可能飞控那地方,还是要加片玻纤一是保护,二也可以加固整个机架,只加在上层就行,飞控下面要是加两层的话,重了,但可以挂电池了,但是再加中心玻纤的话,嘿嘿,和整块玻纤又没啥区别了,也不是没区别,其实我用过好久玻纤中心板,真的是一点不变形,架构结实,不走样,如果中间用铝管连,估计就差得了......

网友:
参观学习拿分

网友:
楼主跟我做的一样,细节还是有点儿差别

网友C:
和我这个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这个也差不多

你这手工加工起来太麻烦啊 ,要简洁漂亮好加工  我还在画图  现在就是伸开臂膀后的锁定机构不知道怎样做好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 伸开臂膀后的锁定机构怎样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估计为了架子整体考虑,可能飞控那地方,还是要加片玻纤一是保护,二也可以加固整个机架,只加在上层 ...

伸开臂膀后的锁定机构不知道怎样做好 给点建议

网友:
折叠方式不错,重要是看用什么材料,和做工,支持

网友B:
老外不是单螺丝固定,一螺丝阻挡,对于三轴都向下折,飞起来很稳,就夹住了,飞了好久,没问题,四轴我设计了一个和三轴一样下折的,只不过没时间安装试飞,配平后也许行,都是以一个螺丝为轴转动,折到位一个螺丝挡一下,中心板也就夹住了,设计很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外不是单螺丝固定,一螺丝阻挡,对于三轴都向下折,飞起来很稳,就夹住了,飞了好久,没问题,四轴我设计 ...

他的折叠应该和桨的转向有关系

楼主:
4轴折叠变形金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我这个也差不多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呀,免螺丝拆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呀,免螺丝拆卸。

免才螺丝的要方便些,怕的是螺丝少一颗

网友:
22楼,说的好像对呀,我一直没想到他的原因,如果这样,那三轴前两臂就得和四轴前两臂一样的转向,左前顺时针,右前逆时针,如果要是按说明上的方向的话,三个轴都一个转向,这个折叠方式还不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才螺丝的要方便些,怕的是螺丝少一颗

我想要的是免螺丝拆卸,四个机臂的螺丝用手拧螺丝,方便,螺丝一松一紧即可。不会因为拆下的螺丝有时找不到而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