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之不掉的四通飞机

楼主(2013-11-20):
入魔以来先后买了10余架四通道直升机,有ESKY HONEY BEE 2、丘比特V3、飞轮FX037 、长城9958、伟力911、亚拓100S等,现在有了六通道小JJ,那些四通道的就成了古董了而且几乎都锁尾不好,再投资维修又不值得,纠结中-----。其实如果四通小飞机锁尾好的话玩起来也很惬意。哪位高手有四通小飞机锁尾好经验请介绍一下,我想让它们再次焕发活力!

网友:
帮顶下  等人回答

网友:
四通机也就那样了,娘胎里带的缺陷,6通好点,主要是各个部件升级了,结构更合理。

网友:
顶之~~~~每架飞机,都要爱惜~

网友:
不是大问题,调整一下就是了。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4通机当装饰好了。静态很不错的

网友A:
尾电机型号的只适合耐炸,但是耐炸不等于好飞! 我的四通机是华科尔的4#6,轴传动,现在还健在,算起来修理麻烦点,但是经过6通机D02S的维修和改造后发现也不怎么难修,关键在于有耐心和找到副厂件改造,现在发现由于只是四通机,炸起来比尾电机要实际损件小得多,因为尾电机更换是要米的,轴传的就不用更换尾电机,只要保养好伞齿和其它件就行了,即便是更换也要比尾电机投入要小得多,这也是到现在还能长期保养得起的原因,但是得到的飞行效果和可操控度要远远高于尾电机型四通机,初级练机和练方向就可以拿它出来室内休闲一下,控制起来得心应手,想怎么锁尾就怎么锁尾,还可以调整尾巴的旋转速度,由于是尾变距加尾舵机摆动,可调的方式有许多种,模型的乐趣在于折腾和改装,想要锁尾好,唯有换成尾传动轴变距,相当于六通机的锁尾了。当然现在市面上的新四通带螺距的是还要抗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型号的只适合耐炸,但是耐炸不等于好飞! 我的四通机是华科尔的4#6,轴传动,现在还健在,算起来修理 ...

俺就是不舍得将那些带尾电机的小JJ给扔掉,那都是一粒一粒米买的啊!

网友:
7mm尾电机试试

网友:
俺就是不舍得将那些带尾电机的小JJ给扔掉,那都是一粒一粒米买的啊!
收藏着好的,我也有七八架小机和双桨机之类的,舍不得丢。电子设备完好就能再飞起来,有些零件已经被我用作其它飞机的改装和修理。

网友:
4通机的尾电机,好头痛的先天性缺陷

网友B:
4通机优点就是维护简单,没有6通那么复杂,调个差不多就可以飞,非常休闲,我的丘比特v3 打算一直保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俺就是不舍得将那些带尾电机的小JJ给扔掉,那都是一粒一粒米买的啊!

四通小鸡不锁尾,可试试排检:

(1)  换新电。旧电老化了,不给力。

(2)  检查尾桨有无破裂松脱、有无缠上毛发丝线。

(3)  尾电机上油,检查电线是否松脱虚焊。

(4)  主板上陀螺背后低温补焊。

(5)  仍不行就是尾电机老化了,要更换。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通小鸡不锁尾,可试试排检:

(1)  换新电。旧电老化了,不给力。

顶陈伯··

网友:
bee2用户顶之~~

LZ的帖子以前看到过啊,LZ好像还给bee2穿过像真机壳,拍过视频呢吧?看视频已经锁得很好啦?

估计想要进一步提高锁尾效果,就只有用V大那一招了——嫁接在尾变距锁尾的机机上。比如V大已经成熟的那套bee2嫁接KING3的方案。好像也有人试验过用火狐来嫁接的吧,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啦。

有了尾变距机构,再上个好点儿的陀螺、尾舵,不怕超不过尾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通机优点就是维护简单,没有6通那么复杂,调个差不多就可以飞,非常休闲,我的丘比特v3 打算一直保留。

以前也看过前辈的帖子啊,关于小丘的。现在还在飞吗?还是换别的机型啦?

网友:
新手想问问锁尾是什么意思~~

网友:
4通的尾巴不需要那么稳定,偶尔人工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飞航线也不需要尾巴那么稳定。

网友D:
能否和LZ做个朋友?好多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和LZ做个朋友?好多不懂~~

小朋友,我是个老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通小鸡不锁尾,可试试排检:

(1)  换新电。旧电老化了,不给力。

谢谢陈伯老弟,现在我闲下来在家里玩玩华科尔G-CP,蛋疼的是有刷主电机寿命太短,后又发现911的主电机完全可以替代,终于可以有利用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朋友,我是个老新手

别这样~~~LZ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
飞轮FX037,好飞吗?
会否像传说中那样机体朝一侧倾斜?

网友:
这么多机,出了算了

楼主:
现在类似飞轮FX037的飞机太多了,性能肯定也提高了,我的飞机都成古董了。这些机长在45厘米左右的四通锤子机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型号的只适合耐炸,但是耐炸不等于好飞! 我的四通机是华科尔的4#6,轴传动,现在还健在,算起来修理 ...

鄙人小白,911新手!
请问你说“尾电机型号的只适合耐炸”,您意思轴传电机的受炸时尾管容易变形,影响传动,所以此点来看尾传电机较之耐炸,是么?

网友:
鄙人小白,911新手!
请问你说“尾电机型号的只适合耐炸”,您意思轴传电机的受炸时尾管容易变形,影响传动,所以此点来看尾传电机较之耐炸,是么?
鄙人不才,仅以4#6和911作对比!转速高的大型机炸起来当然尾管什么的都得炸光,未必行得通,但是4#6的机型小,转速也不是很快,炸机起来相对受力小很多,维修起来虽不是省心,但相对省米,先避开911的有刷主电机不说,911的尾电机用7MM的才能稍长寿,7MM的尾电机某宝一般售价10RMB,低于此价均垃圾。试想911在200电后尾电机均各种不同程度坏,必换之,加上各种炸机,想必不用到200电早就要换!无非本人的4#6只是检查一下易损件的齿轮,尾桨,尾桨夹,到现在为止,一年也只换了两三个齿轮而已,并且更换同类型号的D02S齿轮可以加强齿轮的耐磨度,只是我懒得换上而已。但是注意了,本贴楼主说的是4通小机尾巴的操控度,4#6由于使用了轴传动加尾变距操控尾巴方向,飞起来不仅是稳的一方面,各种方向的可控制度都要远远超同类尾电型号的强多少倍了。911呢?在某人换了三次尾电机后人都要疯掉了,这样子换下去能飞又有谁再高兴给它换尾电机?而且,换电机这种电子部件,要动用到烙铁、焊锡、、助焊剂、等等各种工具,现在我是一般不愿意去动这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