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速设置螺距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问了几位朋友,说是,螺距曲线,油门50%的曲线位置,设置为0度?到油门最大10度或者12度?
油门50向下,到最低-2度?
是这样的么》?以前飞450都没用定速,设置的 -2 +5 +12 这种。
不是3D螺距曲线,就是普通的

网友A:
进来没学习上,那就先沙发一下

网友B: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C:
定不定速和螺距曲线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