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大飞翼FPV载机 用3648 KV750 3S 5000mah电池这配置如何?该配多大的桨?

楼主(2013-11-20):
2米翼展的大飞翼FPV载机 起飞重量1.5~2KG  用3648 KV750 3S 5000mah电池这动力配置如何?该配多大的桨?能飞多久?

这么低的KV顶风飞,桨速能超过风速吗?会不会桨速太低顶风飞的时候会不会飞不回来?

网友:
帮顶 没有经验啊

网友A:
5000 3S應压不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 3S應压不住头

那我可以用两块电池来压头,现在的问题是配桨该如何配?这么低的KV碰到大风天会不会飞不回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曾经一1.8米飞翼,fpv时2kg,2814 1000kv 12寸EMP,7成油才平飞。3s5000mah,估计飞航线最多也30分钟左右。而且头配不平的,还负了个2200电池。
桨速会限制飞机极速,直升机不可能以超音速飞行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旋翼速度也不超音速。这个电视上以前也说过的。
奉告给足油,飞翼动力不足时你一拉就很容易螺旋。

网友C:
提高电压,用6s 电流小一些,效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一1.8米飞翼,fpv时2kg,2814 1000kv 12寸EMP,7成油才平飞。3s5000mah,估计飞航线最多也30分钟左右。 ...

那以我现在的配置该如何解决能力不足的问题呢?

网友:
2米的什么样的飞翼,上图看看

网友:
看下翼面积,飞肯定是能飞起来的,但是由于迎风面积太大,用2814 3s 推力最大不过2kg左右(实际考虑各种因素应该达不到)

飞机又轻 导致的结果就是切风就炸鸡  动力务必要给足,对于2m以上大翼展 高翼面积的飞翼 动力要比翼展1.66的瑞风配的更多一些

飞机挺轻啊 才2kg  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我也喜欢整大飞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提高电压,用6s 电流小一些,效率比较高

望详细讲解下,我以前也有听说的 但一直不清楚,2814 2820 能用6s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以我现在的配置该如何解决能力不足的问题呢?

别省  省了一次炸鸡了就哭死了 换2820 4s吧  我吃过大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望详细讲解下,我以前也有听说的 但一直不清楚,2814 2820 能用6s吗?

如果只有2kg的起飞重量,我觉得用4s足矣,2814或者2820都可以,kv使用800左右的,12寸左右的桨。如果不想投资电池,原来的3s串起来,变成6s使用也可以的,但是2820 2814要找这么低kv适合6s的估计不好找,kv700-800也是可以用,不过桨要小一两寸左右,效率就没那么高了。最好是用600k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省  省了一次炸鸡了就哭死了 换2820 4s吧  我吃过大亏了

我的是3648 已经相当于2820的级别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