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X-CAM870的使用情况,只是搜索不到相关帖子。

楼主(2013-11-20):
这个机架看着挺爽的,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你可以到优库搜索一下x-cam的影片,凡是微单拍得基本都是用的这个机架

楼主:
请问这个机架挂微单用X-cam的二轴云台,一般装完所有设备上完电池整机是多重?还在研究要上什么电机,上不起高端的,经济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机架挂微单用X-cam的二轴云台,一般装完所有设备上完电池整机是多重?还在研究要上什么电机,上不起 ...

我目前在用这个机架 我已经把他变成固定机臂了 用这挺舒心的 然后刚入了这家的 140 微单云台刚开始用 需要换电机了。。。。原来郎宇4014 挂狗3加云台 能飞30分钟 今天试飞微单了 续航少了一半左右下来3.8V单节。 我整理一下明天准备发作业贴咯 请关注哦 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在用这个机架 我已经把他变成固定机臂了 用这挺舒心的 然后刚入了这家的 140 微单云台刚开始用 需要 ...

谢谢了,希望多发发这类经验帖子,好让新手少走弯路。

另外,是不是折叠机臂会产生虚位才固定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希望多发发这类经验帖子,好让新手少走弯路。

另外,是不是折叠机臂会产生虚位才固定死的?

因为水平啊 这些 折叠过之后就会变。。。这个机架 虚位倒是没有 只是本人比较纠结 做事情比较喜欢极致 所以放弃折叠这个便携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水平啊 这些 折叠过之后就会变。。。这个机架 虚位倒是没有 只是本人比较纠结 做事情比较喜欢极致 所 ...

恩,目前我对比飞越810跟这个架子,比较中意这个,折叠如果水平会改变的话,估计其他的折叠架子都一样会变了。你的架子不带电池,不带云台,重多少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目前我对比飞越810跟这个架子,比较中意这个,折叠如果水平会改变的话,估计其他的折叠架子都一样会变 ...

900多把 我个人觉得比飞越的T810好因为之前我自己也有 T810 这个比810轻好多 而且 强度差不多。。。

楼主:
你这个机架,打算上什么电机?这么大的机架肯定是挂微单的,挂狗太浪费了。我看官方帖子介绍的是
搭配TM3515 KV400电机,14寸桨 6S 10000mAh 带Z15可飞行12-15分钟
搭配TM3515 KV400电机,15寸桨 6S 20000mAh 全重8kg 可飞行 15-17分钟

另外朗宇X4112S,这款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这个机架空架子重1.1kg,如果使用TM3515电机+WKM的话重3kg左右,带10000mAh 6S电池+X140B及图传等总重量在5.8-6kg左右,留空时间12-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空架子重1.1kg,如果使用TM3515电机+WKM的话重3kg左右,带10000mAh 6S电池+X140B及图传等总重量在5 ...

十分感谢提供详细参考数据。

网友(2014-02-15):
这个架子不错,有几个问题,电机线没有安装的分电板,要自己焊在一起;云台挂载没有安装图,配套的140B云台安装后电池不好安装,装在后面重心太靠后了,我准备把控制部分装在后面,电池装顶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