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轴续航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3-11-20):
我相信很多人都纠结过多旋翼的续航问题,多旋翼不像固定翼,只要搭配合理,挂个差不多的电池就能在天上晾个几十分钟甚至更多,多旋翼有多个电机,耗电量乘倍数增长,续航时间成倍数下降,我知道上面的都是废话,大家都知道,好吧,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啊,、不是,原谅我正题之前总喜欢来段废话,最近装了个六轴,配置是朗宇V2216 800kv,好赢40A(4S),1047桨,I模式,空机不含电池重量2.2kg,电池是狮子3S 2200ma的,一块大概就170g,加1块电池2.4kg,俩电池2.55kg,我知道这重量对这容量有点不妥,之前搞四轴,手里木得大电池,先凑活测试用的,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妈的挂1块电池还能撑个2分钟,两块电池并起来,也就是4400ma,刚推油门起来没飞到10米不到1分钟就报警,我的报警电压设为3.6,感觉挂俩电池还不如挂一块靠谱,电池的C数好像是25的吧,这是撒子情况?难道是我的电池不行了?内阻太大了?还是配置有什么重大失误,难不成C数小了?不应该呀,以前听哪哥们说DJI s800 20c也差不多够用了,卧槽,难道我应该换4S,而且关于v2216的搭配问题本来就很头疼,3S,4S,10寸桨,11寸桨,12寸桨,效率难算的一米,、、综上所述,大家有什么看法,say一say,而且怎么搞力效能高些

网友:
感觉其中有片电芯不行了

用后加上的电池单独试试,可以2分钟吗
另外,2216的电机为啥都上到2.2kg啦,哪里可以减重啊

网友:
v2216  4S, 12寸桨, 效率较高。

我发的一个计算器可以算的,结果还是可以参考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462

网友:
楼主的六轴的轴距是多大?

网友:
报警设低点试试,3.3, 3.0v试试看有多久,偶尔一两次放电即使到2.8v也不会伤电池,你现在1分钟报警,电池大概只用了10%,不去理会报警2个并联的电量应该飞6分钟以上。

网友:
续航这问题我是不纠结了。。其实仔细想一想。。基本差不多的配置都能10分钟左右。。。与其花不少钱增加几分钟续航不如买几块电池。。全都解决。。
你这个问题肯定是因为你的电池一新一旧。旧的估计不行了。。和我手里的两个2S一样毛病。。你要想正经测试还是感激买大容量电池吧

网友:
你这么放电,要不了几次电池就报废了。多轴要想增加留空时间就得玩命的减重减重再减重,从材料上、设计上、负载上、电池上。。。。从根本上减重。另外桨叶不对,V2216KV800我也在用,3S用1147桨才合适,4S勉强可以用1047桨,但是效率比3S1147低,3S电池上1238不推荐,相比1147电流更大效率更低(虽然拉力大点了)。我的铝管玻纤板异形四轴,用V2216KV800上3S2200电池,1147仿APC桨,3.6V报警可以悬停10分钟(北 京的冬天你懂的,电池没做保温)。下一步用铝管+椴木层板的架子应该时间更久。

网友:
对了,V2216的效率比山寨4006效率还低呢。

网友:
2块电池肯定比一块电池续航久,肯定有一块电池不好了

网友:
还有,3S电池最好C数在25C以上,6S电池只有10C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