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限高,是指的飞机离遥控的距离还是离地面的距离?

楼主(2013-11-20):
比如我限高50米,然后站在一建筑物的顶楼飞,这样该如何算?

网友:
你从楼顶起飞,楼顶就是0高度,你说呢?那拿到高原上还能飞吗?

网友:
应该是解锁起飞地方高度为0

网友A:
GPS肯定会以地面的距离来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肯定会以地面的距离来算的

你的意思就是高于地面50米就不起飞了?

网友:
這還不簡單iosd上看一下當時高度,不就知道如果計算了!
改天試試再回報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起飞相对高度

网友:
同上,相对于起飞点的垂直高度和水平距离

网友:
当然是相对高度!要不然你让海拔高的XD们咋过啊

网友:
这个是V2说明书中关于飞行限制的图注。说明书中没有明确说这个返航点就是你多旋翼起飞离开时的点,其实,这个返航点就是飞控上电自检之后,
飞行器上电后30秒。
飞控***闪绿灯,自动记录成功的返航点,也是限制的计算基点。也可以手动记录,飞行器上电30秒后,切换IOC开关的关闭和航向锁定3~5次。(关闭->航向锁定->关闭为一次) 。

网友:
说明书中没有明确说这个返航点就是你多旋翼起飞离开时的点,其实,这个返航点就是飞控上电自检之后,飞行器上电后30秒。飞控块闪绿灯,自动记录成功的返航点,也是限制的计算基点。也可以手动记录,飞行器上电30秒后,切换IOC开关的关闭和航向锁定3~5次。(关闭->航向锁定->关闭为一次) 。这个适合在阳台姿态起飞飞出阳台,悬停后手动记录,自动返航就会返回这个手动点,但是这样操作不推荐,稍微大意,会掉下去的。(没有测试过,也不敢试)通常这样返回手动记录点上空附近后,一定要取消自动返航,手动接管,姿态模式安全飞回上电起飞点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