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在空中都是怎么对固定翼微调的啊?

楼主(2013-11-20):
固定翼升空后,我都集中注意力在操纵飞机上,根本不能脱开手去调那个微调啊,各位都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现在是靠旁边别人的帮助来调的,但不可能旁边一直有人啊。

网友:
放轻松 飞机保持平飞状态 左手不要松开 用右手调整各个微调

网友:
空中平飞时油门固定住,用油门的那只手微调,我是美国手。其他手就不知道了

网友:
把飞机飞高点放手调

网友:
不要紧张就是了。保持平飞状态调整飞机

网友:
晕  飞高点 调就是啦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

网友A:
姿态变量较大的模型是有些麻烦,加上电子微调点隔较小,不像早期的机械微调很快就找到偏量。

网友:
表示老鸟都是不急不慢,慢慢调,让飞机在天上乱串去。楼主飞熟悉了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使用教练功能,两个遥控器控制,等老师调好以后,你就可以接着玩啦。

网友:
平飞,飞高点,飞直线,调就是了,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先把飞机飞高,把飞机调平后,松杆调整,不过得随时修改飞机姿态,别让飞机偏的太厉害,特别是副翼。

网友:
我也是美国手左手把油门推到半油以上飞高点在用左手慢慢微调哈哈····习惯就好了·
右手不停的打升降和副翼在天上飞圈圈。

网友(2014-02-24):
首先要对遥控每个按键位置熟悉,飞机起飞保持一定速度飞高,油门保持中速,2手都可以松开调,除非你机机装的让手也离不开,那就请边上的人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姿态变量较大的模型是有些麻烦,加上电子微调点隔较小,不像早期的机械微调很快就找到偏量。

强烈同感当年用来入魔的控,还是很怀念机械微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同感当年用来入魔的控,还是很怀念机械微调的。

新入的乐迪at10微调步阶量是可以调的了。

网友:
先找个老手帮你弄好。等你飞熟了  就会了

网友:
都要过这关的

网友:
怕啥 打一下调一下
飞机又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