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经常 最不容易辨清头尾 有个点

楼主(2013-11-20):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不容易辨清头尾造成操作失误的点(太高太远除外), 不是最高 也不是最低 视平线高度5 6米的样子 眼神稍微放松 就头尾混淆  有这感觉的交流!有则加冕  无则更好!

网友:
背景浅一点~~对比就鲜明一点

网友:
不要裸飛, 辨清头尾是頭罩功用之一!

网友:
背景是房子 炸了好几回
最好是站在高处,背景是天

网友:
我遇到到好多次,高度大概10米以内,就纯悬停,搞不清楚姿态,不知道为什么,两眼视力测试均是1.5.C标可以看到倒数第2排。

网友:
我是带眼镜的,有时会有点!

网友:
太远没办法分头尾,那就分左侧右侧吧!
再远都分得出来!

网友:
上次因为这个炸过一次就老老实实带头罩了

网友:
我戴头罩就没事,不戴头罩有阳光的话,非常容易看走神!

网友:
飞多了就不会

网友:
头罩太难戴,裸飞,因为看不清姿态炸两次了都

网友:
戴头罩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时,首先不要慌,可以自旋一下,看清姿态

网友:
5~6米应该不会搞不清方向吧,

网友A:
很多时候并不是飞机的任何姿态都能看的很清楚,靠得的长久的练习积累起来对飞机姿态综合判断的感觉,手上的操控到了什么位置,扫一眼飞机,只看大概的姿态也能感觉的出来飞机到是什么姿态。要做到手上的控制,在心里有一个姿态的模板,并且这个模板很清晰,那么对姿态的判断也就更准了

网友B:
头罩还是要带的、最好是弄个颜色鲜明一点的、白色的最好了

网友C:
有时候飞450飞着飞着眼睛就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并不是飞机的任何姿态都能看的很清楚,靠得的长久的练习积累起来对飞机姿态综合判断的感觉,手上的 ...

严重同意。飞机要跟手,也是这个道理,什么样的操作飞出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姿态与想象不符才会去修正
不过也吃过亏,曾经飞圆周,突然抑制不住打了三个喷嚏,然后按照经验方位抬眼看飞机却找不到了,直到另外一个方向的地面上腾起尘土才找到目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飞450飞着飞着眼睛就花了。。。。。

不要太过于专注地盯着飞机看,要把视线变成视野。也不要长时间飞同一个静动作,道理如同反复写同一个字,时间长了就不认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太过于专注地盯着飞机看,要把视线变成视野。也不要长时间飞同一个静动作,道理如同反复写同一个字, ...

是啊是啊。。

网友:
45°斜对角 一眨眼就容易错觉。。。不过飞久了动作熟悉了就没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重同意。飞机要跟手,也是这个道理,什么样的操作飞出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姿态与想象不符才会去 ...

我擦!这种情况太悲催了~~~

网友:
看不清楚 就动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并不是飞机的任何姿态都能看的很清楚,靠得的长久的练习积累起来对飞机姿态综合判断的感觉,手上的 ...

本人菜鸟一枚,看到模板这个词,好像有点那个感觉,但又不是太确定。想请教您,这个清晰的飞机姿态的模板是如何建立的,是可以通过想象先去建立再实践,还是在练习中潜移默化积累出来的,不用太刻意的去追求

网友:
好吧。。我一直觉得带头罩太麻烦,测电还得拆,所以一直裸飞。。下回把天灵盖装上

网友:
流口水,太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本人菜鸟一枚,看到模板这个词,好像有点那个感觉,但又不是太确定。想请教您,这个清晰的飞机姿态的模板 ...

这里这个模板就是指你通过操控预期想让飞机达到的姿态,你预期想要的姿态必须很清楚的有个感觉,那么飞机和这个姿态有差距你自然会修正,并且这个感觉很清晰的话,飞机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姿态,或者还差多少是很容易分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这个模板就是指你通过操控预期想让飞机达到的姿态,你预期想要的姿态必须很清楚的有个感觉,那么飞机 ...

谢谢!

网友:
是的 我有时候会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要太过于专注地盯着飞机看,要把视线变成视野。也不要长时间飞同一个静动作,道理如同反复写同一个字, ...

18楼正解!

就象开车一样,目视前方,不要紧盯一个点。
尽快放松下来,用全身的放松去体会飞机的姿态。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楼正解!

就象开车一样,目视前方,不要紧盯一个点。

又一个新的方法和体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罩还是要带的、最好是弄个颜色鲜明一点的、白色的最好了

黄头蓝边的最好,就是亚拓的那种常见风格。
黄色是蓝天的补色,极其醒目!

白色的在逆光、阴天情况下容易与背景混在一起。

供参考。

网友:
姿态有时候是感觉

网友:
有时突然会感觉分不清,我是飞机自旋一两圈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太过于专注地盯着飞机看,要把视线变成视野。也不要长时间飞同一个静动作,道理如同反复写同一个字, ...

这个道理是不是等同于反复操1个MM会木有H点了。所以男同胞们应该没事儿多逛逛窑子???

网友:
这时候转转尾巴就可以找回方向感了。我的练习方法是,在模拟器里,找个天空比较明亮的场景,最好是背景有太阳的。飞到空中,让jj离自己远一点。然后闭上眼睛打方向舵高速自旋几秒钟,然后回舵,睁开眼睛。这时肯定会失掉方向感。然后试着通过旋转尾巴尽快找回方向感。只要稍加练习就ok了。

网友:
我也会这样啊,还以为是因为我新手不熟悉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不清,就自旋一圈。。。

网友G:
直机还好,多轴才叫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机还好,多轴才叫蛋疼。

哈哈 的确

网友H:
我也有时候飞远了是分不清,需要打一下方向才行

网友I:
会自旋刷锅就再也不怕看不清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直机还好,多轴才叫蛋疼。
兄弟說對了~~~
有一次自家小四軸就是因為飛太高失去方位掉別人家了~~~

网友K:
在眼前飞个悬停都不裸飞,养成好习惯了。另外含糊时别猛打舵或者螺距一般都能有挽回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