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95块白板机的选择

楼主(2013-11-20):
在某宝上面看到有好几个机型的epo白板机。
有F4U,  SPITFIRE, 零战, AT06, ME109, P51,有没有模友飞过这些机型的啊?
这几款机最好飞的是哪款呢?多谢了。

网友A:
我买了三架,两架(109和f4u)没装,只装了一架喷火,下午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三架,两架(109和f4u)没装,只装了一架喷火,下午试飞

你飞了之后来说说你的感受吧,我也准备入手,但又不知道哪款好飞,那款滑翔性能好,又总不能全都买回来,所以就发帖求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飞了之后来说说你的感受吧,我也准备入手,但又不知道哪款好飞,那款滑翔性能好,又总不能全都买回来, ...

P51 有白切的?95元的?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51 有白切的?95元的?求连接。

P51是有白切的,但好像是138块吧,忘了。
我是来求问飞机性能的。不好发链接,我PM给你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飞过么?求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
F3A 和 AT6以及ZERO都很不错。

网友:
109超级难飞

网友A:
有人说喷火最难飞,今天下午试了
听说这机过于灵活,为了保险起见,我把devo10上的两个三段开关分别设置成控制升降及副翼舵量的大小
0位90%舵量,1位65%,2位45%
电机--2212kv1800,7寸黑桨,2200mah11.1v,重心在机翼前缘6cm处
试飞前将前轮的钢丝往前掰了掰,以防降落拿大顶。
说说试飞的情况,没人给拍视频。
1、基本没怎么滑跑就起飞了,动力强劲
2、起飞时两个三段开关都在零位
3、起飞后发现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灵活,一个字“贼”!!!!果断将控制副翼舵量的三段开关拨到2位!升降拨到1位!稳定些了。
4、飞了两圈,感觉升降舵量也要降低,所以也拨到了2位。
5、感觉稍稍头轻,将升降微调压低了很多
6、彻底好飞了,速度可快可慢,30%油门平飞。
7、降落,幸亏飞前掰了掰起落架,由于头轻,所以压着点升降,油门到最小,勉强算是成功降落。
总结一下:
1、人吓人,吓死人,很都人都说喷火怎么怎么难飞,危言耸听!!!不是说我水平高,是很多人根本没做好试飞的准备就仓促上天。
2、头轻现象很烦人,电池顶着电机屁股,再前移电机就出头了,所以准备加点配重,估计要10个一毛钱的硬币。
3、速度是有点快,但滑翔也差不到哪去,机翼宽,椭圆翼尖阻力小,控制好油门绝对可快可慢。
4、2212kv1800,7寸黑桨,这配置真的没必要,2208kv1400+8060绝对爽飞的刚刚的。
5、后三点,屁股离地就没转向了,右拉一定要足够,不然给油就左转弯,幸好我动力大,没滑跑就起飞了。
共勉,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喷火最难飞,今天下午试了
听说这机过于灵活,为了保险起见,我把devo10上的两个三段开关分别设置成 ...

太详尽了,太感谢了,说实话,我心里最喜欢的还是喷火,因为太漂亮了。
看了你的试飞报告,我觉得我也有信心把喷火飞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喷火最难飞,今天下午试了
听说这机过于灵活,为了保险起见,我把devo10上的两个三段开关分别设置成 ...

我手里有现成的2212 980kv  1047浩业桨  1300mAh 30C 3S的电池  这套动力用到这个喷火上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有现成的2212 980kv  1047浩业桨  1300mAh 30C 3S的电池  这套动力用到这个喷火上怎么样啊?

10寸桨,你就等于给自己增加难度了
这机翼展不到900,乖乖用小桨

网友:
楼上正解,8寸桨用于白板机,反扭和动力刚刚好!!

楼主你那套动力留着给别的飞机玩吧。电池肯定不可以,电动机kv小了,桨大了。。

据说at6最好飞,我朋友买了一架,可惜还没有试飞。。

我飞过白板f4u,2212kv1400,8寸桨,很好飞,起飞有点反扭,速度不错,滑翔能力马马虎虎,降落容易拿大顶。。家里有两架喷火和零战,还没有装。

网友:
at6好飞,我朋友买了一架,我也买了一架,明天到货

网友:
At6和喷火都是比较好飞的机型,就是翼展小了一点,新手飞的时候要注意,重心调好,舵量调小点。

楼主:
多谢各位,明白了。准备下单买喷火了。

网友:
AT06好飞,首次飞副翼调75%舵量,看视频:

网友:
楼主给个白板P51地址,谢谢

网友:
就差P51了,搭车楼主也给个白板P51地址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