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的动力。精灵1用精灵2的浆提升多少

楼主(2013-11-20):
   精灵一代 装2代的 浆  动力真的能提升吗?   有人说精灵1的浆 平衡做的好。 2代的浆装1代上可以提升一点动力, 那么精灵1代 图传  云台  一套1.1千克 ,在可接受范围了?  有没高人试验过?

网友A:
淘宝有卖了,45元一对正反浆。你装上试试就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了,45元一对正反浆。你装上试试就知

淘宝有卖 ,这个知道,   如果效果不如原1代的好,  那何必多花钱买它,   有人早买过了, 就是 效果没分享出来

网友:
期待楼上的测试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卖 ,这个知道,   如果效果不如原1代的好,  那何必多花钱买它,   有人早买过了, 就是 效果没分 ...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分享给大家,别光拿来主义,呵呵

网友B:
二代槳為自緊槳,一代可以裝?因該要換二個電機才可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代槳為自緊槳,一代可以裝?因該要換二個電機才可行吧!

不....不是較近期的一代已改用自緊槳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不是較近期的一代已改用自緊槳的嗎?

效率提高是肯定的,但是比較耗電飛行時間預估會縮短!(9吋槳)

网友:
已经测试了,升力变大,我们PHANTOM是带反罗纹的,飞行时间略有提升,同负载情况下大概有一分多钟提升,飞行大概8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8。可能因为我们机器比较重,我们机器满载时1.4公斤,飞越台加双2200电池,所以可能效率不高。不是最佳搭配。如果有人用空机测试,应该能飞15分钟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代槳為自緊槳,一代可以裝?因該要換二個電機才可行吧!

我一代的已经有两个黑螺母,可以直接换上,肯定提升不少,不用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