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出问题了,大家给解决一下

楼主(2013-11-20):
解锁后稍微推一点油门,2号电机就突然转速特别高,头都翘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明显螺旋桨的方向错了,对照这调参软件里面的来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螺旋桨的方向错了,对照这调参软件里面的来调整吧

方向好着呢,就突然那么一下,然后又好了

网友B:
方便把你的 调参界面截图发上来给我们看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向好着呢,就突然那么一下,然后又好了

遥控器抽风了?

网友C:
每次起飛都是這樣嗎?重新上電後還會不會呢?

网友D:
我想小声的说一句:您浆装反了吧!!

网友E:
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起飛都是這樣嗎?重新上電後還會不會呢?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抽风了?

不清楚啊,就突然那么一下,只装2号桨试的时候又好了,全装上试就又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小声的说一句:您浆装反了吧!!

你觉得我会犯那低级错误吗,装反了还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下。。。。。。。

检查了,还一支一支的试,试的时候都好着,全装上就又那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

那把二號電機換到四號試試!還會不會如果變成四號電機出問題?那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把二號電機換到四號試試!還會不會如果變成四號電機出問題?那答案就出來了!

恩,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把你的 调参界面截图发上来给我们看一下吗?

2、4、6号臂只是灯不一样,别的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