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急问 mini cp 拉杆怎么调都往右前跑

楼主(2013-11-20):
右 和前 拉杆已经转到快掉出来了 还是一悬停就往右前方跑 为什么啊…

楼主:
对尾右旋转 时会往前跑 左旋转时会往后跑 ……

网友A:
把舵机摆臂拆下来找个合适角度再装上

网友B:
建议按以下步骤重新调一遍:整机(带电)重心调好——舵机回中后尽量调平舵机臂——十字盘居中后调平——0螺距调整。此外小鸡也得注意排振,振动大了,舵机会漂移。具体方***坛里高手们说得很清楚,楼主得自己辛苦下潜水看看。这小鸡调好后很稳的。

楼主:
那就是左右转时 机机不应该前后跑的对不?

网友C:
另外1边也需要调,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