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和精灵2,还有f550的求助帖

楼主(2013-11-20):
1.精灵一代也可以装地面站吗?如何安装?有图比上是有,但是只是展示,没有安装过程,求各位大神上传个视频看下安装过程
2.精灵二代可以安装btu吗?需要用的哦pmu模块吗?二代也可以装地面站吗?如何安装的呢!!
3.为什么我的f550还是会飞行的时候自己会想左边旋转,很坑爹啊!!!!求解答!!!!
以上两个问题求助详细教程,我现在就得发挥剩余设备的余热了,在不玩就老了!!!
别说有没必要,就告诉我咋安装就好了,我现在是有两套地面站,都是朋友送的呢!准备装在f550和一代精灵上的呢!二代精灵顺便呀帮我看下如何安装btu,pmu和地面站的呢!
还是那句话,再不疯狂我们就老啦!!
以上问题求详细解答,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1:我建议精灵还是别给它背太多的东西了
2:同上
3:保证机体完全水平状态高级校准一次,再带到户外指南针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建议精灵还是别给它背太多的东西了
2:同上
3:保证机体完全水平状态高级校准一次,再带到户外指南针 ...

第三个就是说像做法事一样,正面转一圈,侧面转一圈?我都是姿态飞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三个就是说像做法事一样,正面转一圈,侧面转一圈?我都是姿态飞的啊!

就告诉我精灵1 能不能装图传吧!换了点击有什么不可以的,除非空间不够了,精灵内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告诉我精灵1 能不能装图传吧!换了点击有什么不可以的,除非空间不够了,精灵内部

内部空间的话,图传天线开孔出来么?你应该考虑的是你用什么图传发射机,尺寸多大。先决定用什么设备,再决定装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三个就是说像做法事一样,正面转一圈,侧面转一圈?我都是姿态飞的啊!

再是姿态飞,你也得保证机体水平状态进行高级校准啊!!还有浆平衡也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是姿态飞,你也得保证机体水平状态进行高级校准啊!!还有浆平衡也要检查

哦哦哦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空间的话,图传天线开孔出来么?你应该考虑的是你用什么图传发射机,尺寸多大。先决定用什么设备,再 ...

我想从电池空间那里出来,现在电池都放在机器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空间的话,图传天线开孔出来么?你应该考虑的是你用什么图传发射机,尺寸多大。先决定用什么设备,再 ...

我已经有图穿了,其他我全部都有,就是没有地面站,飞跃云台,btu ,iosdmini,pmu,狗三,dji原厂图传,都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从电池空间那里出来,现在电池都放在机器两边

动力电会干扰图传发射信号的喔,要小心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会干扰图传发射信号的喔,要小心这个问题

防止图传与电调的干扰方法,把信号线及电源线在高频磁环绕几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图传与电调的干扰方法,把信号线及电源线在高频磁环绕几圈就行了。

我图传再脚架上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