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对频好 飞机要起飞 油门到20%突然断了 重新对频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0):
两次这样 等到不会这样的时候 飞的过程又没有任何失控问题 这是为什么 求解

楼主:
顶顶 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估计是接收机供电方面的原因,不是电调就是电池的问题,更换测试一下。

网友A:
电压波动,引起接收机缺压跳灯,可以加一个电解电容会好一些,有500一1000uf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波动,引起接收机缺压跳灯,可以加一个电解电容会好一些,有500一1000uf 就可以了。

请教如何加装呢?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吧,不能瞬间提供大电流!

网友:
谢谢有学到了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