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的固件升级为V4.02后....

楼主(2013-11-20):
我刚升级到V4.02 然后从官网下载默认参数导入 然后校准了下遥控器 就没其他操作 准备起飞了,这样可行吗?升级完成后还要别的校准吗?

另外再请教各位有经验的老师,刚发现精灵的一个电机外面有点凹进去了,用收拨动桨,没发现啥异常,请问这样会有隐患吗?

能有最经济的维修或者更换外壳的吗?

网友A:
换电机是最佳选择,呵呵和

网友B:
最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换掉

555 能不换吗?先用这个练下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是最佳选择,呵呵和

赞成,不换的话,迟早就要整个精灵换了……

网友:
必须换掉,炸得这么严重,电机的懂平衡已经废了。这点钱不能省

楼主:
好吧 我去换一个保险一些

网友C:
便宜卖一代精灵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卖一代精灵电机

价格多少?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多少?没什么问题吧????

怎么会有问题,刚飞两天就手痒换TM电机了 ,  你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有问题,刚飞两天就手痒换TM电机了 ,  你要几个?

我就一个坏了  用来练手  飞熟了 也会跟你走一样的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一个坏了  用来练手  飞熟了 也会跟你走一样的路.....

新的150  我卖10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150  我卖100 吧

70 来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