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K飞控板带气压计吗, 想做一个Y4三轴 ,学校的要求是用带气压计的飞控。

楼主(2013-11-20):
如题, 还有哪些飞控板带气压计且支持Y4三轴, 在哪里可以买到?各位高手现现身,万分感谢!

网友A:
用NAZA  LITE,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AZA  LITE,带的

可是NAZA 不能飞三轴啊。。。

网友:
mwc,apm 都有

网友B:
玉兔也有,我用玉兔飞的三轴,除了GPS定点调不好,其它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玉兔也有,我用玉兔飞的三轴,除了GPS定点调不好,其它还行

OK,谢谢了,不过你的玉兔飞三轴稳不稳?是Y3还是Y4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谢谢了,不过你的玉兔飞三轴稳不稳?是Y3还是Y4

蛮稳的,就是GPS定点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