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比较 Blade mcpx; Blade nano; FBL80; Blade 130x

楼主(2013-11-20):
面向新手的分享,老鸟请轻砸

      各自特点:Blade mcpx,稳,可无限定制,可塑性强;

                        Blade nano,小,轻巧,略贼;操控手感秉承Blade一贯的精致;翻起来手感很爽,稳稳的一个点;建议入两架,再买一包电池一包8*20毫米空心杯主电慢慢飞;

                        FBL80,作为公认的山寨,FBL80仍旧有不少出彩之处;价格便宜,配件也便宜,这都不必多说;其他方面,这台小机也有很多亮点——造型漂亮做工精细,耐炸耐操,空心杯(应该是吧)却动力十足,各种暴桨,视听震撼。此外机器调得很细致,毫无半点双桨和金鱼尾(Blade nano全新的也会有);但是FBL80有两个极大的缺陷:特别贼;舵机反应慢;因此飞行手感,比起Blade那叫“没法比”;飘来漂去稳不住,操纵手感也要适应很久才能摸透;总之这是一架毁誉参半的飞机,飞行体验很特别;总接下来:

                       优点:1、漂亮精致;

                                  2、暴力;

                                  3、便宜又耐操,性价比高;

                       缺点:1、贼、飘;

                                  2、舵机反应迟钝;

                       我的建议是值得入一架体验体验,反正维护成本低;

                       Blade 130x,可以认为是Blade+加大版的FBL80;很暴力,无刷加轴传也超爽;但是缺陷也是非常丰富;基本上,买回来不改金属件就几乎没法飞;设计得不好,很多短板需要用升级件补齐;机器是好机器,就是需要额外成本维护;买之前自己加上400元就是实际价格;

                       当然还有Blade mcpx bl;可惜至今手中没有一架,不作评论。但是原厂双无刷想必很爽;

网友A:
v120d02s 的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20d02s 的是如何

木有飞过:)

不过youtube上看到一个老外技术炸。炸了10分钟,除了脚架烂了,还能飞,我觉得信一半就好,其实技术炸飞什么都不容易坏。至于飞行体验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优土逼的视频,t-rex 150也是个能和130x比比暴力的小机器,又比700级的安全太多,个人认为暴力3D还是小鸡比较好。

网友:
80说得很对,反应慢,飞得累

网友:
我有fbl80和blade nano cpx,lz总结的很好

fbl80确实有飘来漂去稳不住的感觉,后来翻帖子,把十字盘混控值降低了一些,改善很多,但跟balde nano cpx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飞过:)

不过youtube上看到一个老外技术炸。炸了10分钟,除了脚架烂了,还能飞,我觉得信一半就好 ...

目前我在飞130X、120D02S、MCPX、NCPX、GCP。。。120炸10分钟只是烂脚架,最多能信10分之一。

网友:
一直在飞FBL80,还觉得挺不错。听LZ这么一说,挺想入一架blade的试试。不过觉得80和100级的还是小了点,飞远点就看不清,想入130的,但130x听起来缺点很多,fbl130一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二来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善。纠结。。。

网友:
LZ的评价非常中肯到位
另外补充NEW120D02S:
优点: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航线手感很好。动力强劲。
缺点:炸机一般经常坏主翼轴、伞齿、斜盘舵机齿。尾舵飞几十个起落就抖,不过不影响航线。2个导销都超紧,一般人拔不出来。
总之是一款值得入的好机。

网友:
都没飞过,羡慕楼主啊

网友:
其实玩了n个机,发现mcpx v1是最爽的。无v2的对码问题和震动敏感,虽比ncpx略大,但更稳,狭小空间飞行不分泊仲,比130x的维护成本低太多,比mcpx bl那追尾和超人动力好控制太多,且更小,而且可塑性在这个级别的无机可比了。
另外,华科尔的小鸡,非常经典的非4#3b莫属,可惜是4通的。120发展到此时,从手感和耐炸性都有全面提高,可惜华科尔都是后知后觉,尽发布一些beta版本的飞机,让人最终对他失去信心,没想把一样东西搞好,靠机海战术,最终走向陌路。
后起之秀FBl100看到希望,可80的手感完全不和外观成正比,后来充斥着太多玩具的模型和模型式的玩具,让fbl最终不能很好的占领市场,很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20d02s 的是如何

D02S旋停航线凑合,进入3滴阶段和130X不在一个层面差远了

网友:
操3D,估计目前130X最NB。

网友:
是不是HISKY 的托啊

网友:
MCP X改了无刷也不好飞。小房间。只能对尾悬停。还忽上忽下的。自从改了无刷。就没爽过。整天买配件修机。。不得不打入冷宫。做静态!!

网友B:
仁兄好貼!就是困惑,把模擬器練好,再飛Nano CP X,它那麼耐炸,怎麼還要買兩架呢?

网友:
飞blade mcpx 的路过,感觉维护成本很低!

网友:
都没飞过

网友:
最好飞还是mcpx V1

网友C:
楼主再比较一下MCPX BL吧,别的我没有。

网友:
Mcpx bl很不好伺候

网友:
不懂小机,,,太脆 太贵 玩不起

网友:
学习了,对小机已失去信心

网友:
多久了,终于看到像样的讨论贴子,顶起

网友:
学习了,正在考虑入手nano cpx

网友D:
楼主是否有130x?
都说130x是大坑。。。换了金属以后,重量上去了,就要改动力。。。反正要折腾就没边
实际上从刚出到现在,我一直飞的原厂,什么都没改过(除了桨换了彩色的)
真心不用换什么飞的就很爽,每次出去12块电飞到爽。

mcpx我全op,最后ebay上贱卖了mcpxbl 没怎么飞,一直放着接灰 , 家里飞太恐怖,外面飞的话有130x。。。。。尴尬
ncpx只op了旋翼头浆夹什么的(其实没必要,原厂就好),现在一直在飞。卧室里面练3d的最好机型。

fbl80买不到,不做评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再比较一下MCPX BL吧,别的我没有。

我有架,也就飞了几十起落吧
确实非常的暴力,比130x还要暴力

在室内体育馆飞行可以得到非常爽的体验。。。
室外的话。。。。。无风也很爽
一旦有风,就开始追尾。。。做动作要小心很多。

总结:室外玩小机就是130x,室内就是ncpx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架,也就飞了几十起落吧
确实非常的暴力,比130x还要暴力

谢了,这个是有点小猛,不太适合室内,跟我技术有关,现在室内只敢悬停,走个航线的都紧张,另外这机只要炸了,零件乱飞,大齿盘、脚架(带着电池)、主轴的轴承(终于找到了),然后电池连接的口也甩开了,我现在就是担心甩脚架会把主板上的那个连电池的线扯断(焊在主板上的线根),需要加固吗?我硅橡胶、AB胶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了,这个是有点小猛,不太适合室内,跟我技术有关,现在室内只敢悬停,走个航线的都紧张,另外这机只要 ...

不知道国内的地平线售后怎么样...
反正我这里如果炸的特别狠就花邮费返厂..........

网友:
130X加四百 根本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有130x?
都说130x是大坑。。。换了金属以后,重量上去了,就要改动力。。。反正要折腾就没边 ...

FBL80除了反应慢别的都还挺好的。所以有人建议用NANO主板替换,这样就完美了。

130。。。我一直都没怎么飞。怕修不起,就屋子里练练悬停什么的。也许是我运气不好或者贪便宜的结果——有人从工厂里顺出来,我1500从他那买的——现在看其实一点不便宜。而且悬停居然能飞断了尾推,索性关键部分全换金属了。

网友:
开始读这篇的时候不明白楼主描述的nano有点“贼”是什么意思,玩过后终于有所体会

网友(2014-01-15):
玩过全部地平线的微型机,mcx msr nano cp, 都是非常好的机子,而且建议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建议小鸡,维修成本太低,真耐炸!地平线的都是好东西,贵就贵点,反正不差钱就玩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仁兄好貼!就是困惑,把模擬器練好,再飛Nano CP X,它那麼耐炸,怎麼還要買兩架呢?

我也想过,因为换着玩,不容易烧电机吧,另外零件互补。

网友F:
加点图就更有说服力了,楼主再编辑编辑吧,期待

网友G:
特意上线顶一顶楼主。也同样期待亚拓150的更多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特意上线顶一顶楼主。也同样期待亚拓150的更多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过,因为换着玩,不容易烧电机吧,另外零件互补。

对的;

另外我是想留一架可以随时感受没摔过的样子,跟买心情件的魔友是类似的心理,有点完美主义倾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点图就更有说服力了,楼主再编辑编辑吧,期待

好啊,这个主意不错。等到有时间我再补一下图,连带整理一下经验

网友D:
现在nano cpx 出官方 无刷升级件了,非常爽。
合rmb300多, 只买马达的话才27刀, 自己配个电调就ok了。

网友H:
Fbl80有超严重的双奖

网友:
室内飞还是MCPX,是一代的那种,只是马达需得备点。
如果想在室外飞飞那就得B130X,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nano cpx 出官方 无刷升级件了,非常爽。
合rmb300多, 只买马达的话才27刀, 自己配个电调就ok了。
...

这个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Fbl80有超严重的双奖

我的没有。调调看。80最大特点就是机械上的小毛病少(但有相对大的性能缺陷,以致操纵性不如nano)

网友I:
最喜欢的还是bl,动力貌似很猛,可惜我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nano cpx 出官方 无刷升级件了,非常爽。
合rmb300多, 只买马达的话才27刀, 自己配个电调就ok了。
...

27,是有刷电机吧,还有什么必要配电调

网友:
我的nano cpx今天炸鸡了,或者说是第n次炸鸡了,这次开了特技 5555 为了躲避树 撞击时候没有及时hold,现在电机貌似飞不动了,后来干脆接收也不灵了,这是电池烧了还是接收烧了还是电机烧了???求救!

网友:
h377如何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