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伺服可以用到多大的机器上?

楼主(2013-11-20):
最近手上有2个400W伺服,预计装到总重量200KG的雕刻机上  不晓得够用不 打算用螺距5的丝杆  Y滑台种约50KG

网友:
400W伺服馬達其實算很小的規格,要幹切銷活可能壽命會很短。

网友:
20直径的丝杆够了。

网友A:
我曾经问过 据说跟幅面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问过 据说跟幅面有关

能详细说说不,大约是300*350*120的样子

网友:
坐等选型高手 或者问下你那个牌子的厂商如何选型吧

网友(2013-12-23):
肯定要带减速的吧 提高转矩 伺服最高转速一般三千转  雕刻机一般有一两百转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在小于3米/分钟的重切削铣床,或者10米/分钟的高速雕刻机.
楼主的400W用在50KG的工作台加上工件和切削力,可以跑15-20米/分钟.

网友B:
400W  1.3N的伺服电机 通过 5MM螺距的滚珠丝杆后大概有 800N左右 也就大概80KG的推力
用在水平工作台上,导轴滑动摩擦力基本可以忽略不算,切削力不超过80KG就可以了,一般刀具也受不了
用在Z轴上,取一半余量应该差不多了,床头不要超过40KG
200KG的铸铁雕刻机,行程应该4040左右,很多人都只用加长57而已,那种就100来W的功率,只不过静力矩大了点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0W  1.3N的伺服电机 通过 5MM螺距的滚珠丝杆后大概有 800N左右 也就大概80KG的推力
用在水平工作台上,导 ...

谢谢分析!学习了!我手头有几只全新的三菱400W伺服电机,可以放心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析!学习了!我手头有几只全新的三菱400W伺服电机,可以放心用了!

可以用在一吨的机器上,拖动二百千克的拖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W  1.3N的伺服电机 通过 5MM螺距的滚珠丝杆后大概有 800N左右 也就大概80KG的推力
用在水平工作台上,导 ...

400W  1.3N的伺服电机 通过 5MM螺距的滚珠丝杆后大概有 1600N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在一吨的机器上,拖动二百千克的拖板

谢谢指点!这下心里有底气了,嘿嘿!

网友:
我的机器拖板大约100公斤,可以跑到2000转,6mm丝杆,放心用吧,就是重复定位不太准,可能没调好,有知道的可以告知下,如何调整重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