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型号

楼主(2013-11-20):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下,怎么测量多轴桨的型号。坏了两支桨,但不知桨的型号,通过量长短,大概知道应该是15寸桨(381mm),但螺距怎么量?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我一般是看外型,怎么量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发图片上来我们帮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