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电机系统

楼主(2013-11-20):
直线焊接,一个焊点焊完行进一定距离(2---10mm)再焊一点
用啥系统控制器,需要哪些设备

小白能否自己搞定,本人有一定的强电知识

望高手解答,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
能达到的方法有很多。。不是很精确的距离的话用定时器加减速电机就可以了。。。精确点用个步进加个步进驱动控制器也可以。。再精确点就用数控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