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倍率以及如何增加续航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向各位大神、元老、高手们求教
如何通过选择电池而增加续航时间的问题
现状:
飞越680,硬挂GOPRO 图传 无多余设备(重量没称)现在使用格氏的3S 11.1V 4000MA 25C

悬停时间8分10秒左右(BB机3.6V报警,回地面后升至3.68-3.7左右)
飞行时间6分50秒左右(BB机3.6V报警,回地后升至3.68左右)
用B6平衡充模式,充电70多分钟充满,冲进去3600MA左右(应该放电程度正好)。

问题:
觉得续航能力不满意,想通过升级电池容量增加续航时间(希望可以悬停10分钟左右,当然越长越好)
可是比4000MA再大一点容量的电池就是5000MA-40C(再大的电池就觉得笨重了,最理想就是5000MA的)
     现在容量虽小,但是C数也小,如果换5000MA那么电池比现在重90G,同时放电倍率大了很多(现在25C,换5000MA就必须40C),
这样会不会换了5000MA的电池续航时间增加不了多少啊?或者既不会增加反而减少呢?

下面是我现在使用的4000MA-25C和想购入的5000MA-40C

这种情况望高人指点应该如何选择电池呢?

网友A:
用4S电池会好点6000毫安或10000也可以,我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S电池会好点6000毫安或10000也可以,我都试过。

10000MA可以航线多久

网友:
楼主什么电机   多大的桨?

网友:
放心,大电池只会让续航加倍。不过不是正比例函数(当然你的电机力量要够)

网友B:
你不要考虑大放电C数的电池~ 一是重量大 二是电池比较矫情~当电池的容量增大的同时,电流量也是随之增加的~例如相同C数的电池  4000mah的20C电池放电是80Ah 你换成5000mah的20c的时候 电流已经是100A了。电流大的电池确实是暴力一点,不过性价比会低不少~所以当你用4000mah 20C的电池就已经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那你基本上你买大容量电池的时候 都可以考虑20C 甚至越大的容量的电池放电C数有所降低都可以。这个要取决你的电机电调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格式这个飞行时间已经够可以了,换别的牌子会更少
想多飞会就两块电池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考虑大放电C数的电池~ 一是重量大 二是电池比较矫情~当电池的容量增大的同时,电流量也是随之增加的~ ...

谢谢您的指点,还有个问题:格式比4000MA 25C大的就是5000MA40C   没有5000MA25C的怎么办?是不是只能多买几个4000MA换着用?再就是假如2块4000MA-25C并一起用容量是8000MA,C数会变么?两块不会就是50C了吧?

网友C:
能肯容量小点 也要 放电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肯容量小点 也要 放电量大!

25C 现在就够了啊   为什么要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5C 现在就够了啊   为什么要大呢?

多的不解释 不信你可以试试 比如 4000 50c  和 5000 25c  看看那块飞行时间长!

网友:
不需要那么大C数啊。。足20c就够了其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0MA可以航线多久

15分钟左右4822电机,1238浆,30铂金

网友D:
一直没明白,放电倍率和电池重量有没有关系。我去电池专卖店,同样的容量,非航模电池体积要小很多。

网友:
我6S10000MA飞了30分钟

网友:
6S5800MA飞了25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5分钟左右4822电机,1238浆,30铂金

  3S 10000MAH  450轴距 22系列电机  11寸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还有个问题:格式比4000MA 25C大的就是5000MA40C   没有5000MA25C的怎么办?是不是只能多买 ...

C数不会变,C是电池物质决定的,跟并或串都没关系。材料就决对了C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3S 10000MAH  450轴距 22系列电机  11寸浆

你的电机下来会很热吧?

网友:
如果电机动力有余上双电池续航时间就会翻倍、如果电机动力不足就会更短
我试过、2200mah 3S 30C的电池一个留空时间是5分钟左右、两个2200mah 3S 3C的
就可以留空8分钟比较保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数不会变,C是电池物质决定的,跟并或串都没关系。材料就决对了C数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考虑大放电C数的电池~ 一是重量大 二是电池比较矫情~当电池的容量增大的同时,电流量也是随之增加的~ ...

还有个问题4822电机支持3-4S电池  两块一起用是不是就6S了?可以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4822电机支持3-4S电池  两块一起用是不是就6S了?可以么?

并联S数不变,串联S数相加。

网友:
电池C数绝大多数是虚标, 比如5000MAH 20C放电电流是100A, 但你看看那插头及电线就明白这是不可能, 更别说那些10000MAH 40C (放电400A), 那些标称持续30C瞬间35C的绝对不可能, 因为50A载流量的T插肯定瞬间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并联S数不变,串联S数相加。

并联就是容量翻倍  电压、S数和C数不变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就是容量翻倍  电压、S数和C数不变 对吧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还有个问题:格式比4000MA 25C大的就是5000MA40C   没有5000MA25C的怎么办?是不是只能多买 ...

当电池并联的时候 容量电流增加一倍 电压不变
当电池串联的时候 容量电流不变 电压增加一杯

当然 当你并联电池的时候 电池的放电C数 是会增加一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明白,放电倍率和电池重量有没有关系。我去电池专卖店,同样的容量,非航模电池体积要小很多。

电池的放电C数 取决于电池内部的铜箔跟铝箔的厚度和锂离子的涂层厚度~ 越厚放电的C数也就越大。当然能重量体积就会越大,手机锂电池 只有0.5-1C的放电 所以体积重量优先。所以会很轻很小很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当电池并联的时候 容量电流增加一倍 电压不变
当电池串联的时候 容量电流不变 电压增加一杯

并联电池的时候 电池的放电C数 是会增加一倍的

并联电池的时候 电池的放电电流 是会增加一倍的

C数 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机下来会很热吧?

温度在35-40度,非常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并联电池的时候 电池的放电C数 是会增加一倍的

你说的C数不变~ 那么我问你 当电池并联的时候 容量增加了一倍 也就是8000mah的25C 电流是200A 电流增加一倍就等于放电的C数增加一倍~C的倍数=电流~

网友I:
4000mah X25C = 100A
4000mah X2 X25C = 8000mah X25C = 200A

还是 25C 啊

网友(2014-05-28):
引用 网友I:
4000mah X25C = 100A
4000mah X2 X25C = 8000mah X25C = 200A

ptin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C数不会变,C是电池物质决定的,跟并或串都没关系。材料就决对了C数

那来的理论?并联就是C数的相加

网友:
并联相当于每块电池提供25C  加一起就是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