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激光打印机

楼主(2013-11-20):
      买了一个小型的激光打印机HP P1108 ,开始没想到寝室带不起,学校限功率300W,机器的打印功率是360W左右,到水电部求了几次,给改到了500W,结果还是用不了,后来才知道这机器启动要预热,瞬时功率有600多瓦,现在那边怎么都不给改了,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弄,听说加稳压器或者UPS有用,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大伙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日 什么垃圾学校??限500w?

楼主:
哥们儿是限300W,学校确实垃圾,所以不好意思说了

网友A:
可试下加个手动调压器,缓慢升压,解块瞬时大功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试下加个手动调压器,缓慢升压,解块瞬时大功率的问题,

谢谢你的建议,我有一个功率调节器,但是每次启动打印都要调,很麻烦,而且没弄好就会断电

网友:
UPS应该可以,功率大于600瓦的,用它独立启动打印机后再给UPS通电

网友B:
就算可以启动了,打印出来可能会掉色(打印后,用手擦,会掉碳粉)

网友:
UPS吧,充好电打印,好在激光的打印速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可以启动了,打印出来可能会掉色(打印后,用手擦,会掉碳粉)

温度没有达到  墨粉无法固化在纸张上  还是功率低的表现

网友:
功率不夠加穩壓器也沒用,上UPS要600VA以上才行。

网友:
买几个电瓶平时充电 到要打印额用逆变器带

网友:
激光打印能打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