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3-11-20):
**** PowerLab 8 ***使用 ***
[1]接上电源供应器(或电瓶/充电站/...)
使用DC24~32V输出功率可达1008W.8S满载使用时,供应器必须能提供最大1200W的功率.
使用DC12V则最大输出功率为516W.8S满载使用时,供应器必须能提供最大600W的功率.
不管充3S还是8S,最大充电流为40A.
[2]按任意键后,会出现Power Source? (使用那种电源),使用[INC]或[DEC]切换,有两种选择
Battery(电瓶或充电站)
DC Power Supply(电源供应器)
请正确选择,电源种类.
[3]开始充电:
使用[INC]或[DEC]键可选择充电模式,若没使用电脑更改,会发现有25个预设充电模式,其中第3个(HIGH POWER)可以用最大电流(40A)充电.
*请选择任一模式(例如 3 HIGH POWER)
*接上电池:#如果要同时充两个,每一片分压板就插一个电池的分压线,如果要同时充9个必须有9片
分压板.香蕉插也是一个对一个.
#同时充多个电池必须CELL数相同(C数/容量/趟数不限),且不能混用电池(例如把Lipo跟A123
插在一起).
#使用T插或XT60请小心,最好用色笔做个记号,因为T插若插反无法插上没错,但用力插的时候
电极却可能碰在一起,这样会把充电器保险丝烧断.
#同时充电的电池也尽量压差不要太大,最好在0.2V以内,例如一个3.80V另一个就不要高于
4.00V.否则分压板可能进入保护状态.
#如果不想使用平衡功能可将平衡关掉,但分压线还是要接,平衡关掉时PL8只用来侦测,
以免有人把6S当7S充或某片CELL有问题造成其他CELL过充而发生危险.
*按下[ENTER]键会依序询问底下问题.也可长按[ENTER]跳过询问直接充电(必须用电脑将QUICK START
选项??打勾才能长按,这一台对安全实在有点龟毛)
Parallel Packs?(同时充几个电池?):请回答电池数量(N=1个,或2~9P),这样有关的数据会自动换算
,例如:mAh/内阻/电流/...
Set Charge Rate? (设定充电率):可以选择100mA~40A之间的充电电流,也可以选择1C,2C,3C这台会
自动侦测容量及可能C数以自动处理,不过速度没有直接设电流这么快(因为侦测要时间).
Set Dsch. Rate? (设定放电电流):如果要放电时才要准确设定,否则不必理它.
START? (开始吗?):会有底下几种选择,选好后按下[ENTER]
CHARGE ONLY(只要充电)
DISCHARGE ONLY(只要放电)
Reg DISCHARGE(将电池的电回存到电瓶),此选项只在选择电池为电源才会出现.
MONITOR(充电器不会运作,只显示电池状态在LCD面板而已)
n CYCLE(跑n次循环,那个n可设定)
Use Banana Jacks? (有插香蕉插吗?):如果没插的话只会用分压线来做平衡充电,电流范围只能
100mA~3A之间.设很大也不会超过3A.因为分压头的线太细,
无法大电流.
接下来PL8会出现CHECKING PACK(检查电池),然后出现电池CELL数及种类(LIPO/A123/...),若都没问题按[ENTER]就开始充电了.
#若要停止充电,可按着[ENTER]不放就会停止
#按下[BACK]可回到上一页,长按[BACK]会返回上一个主选项.
#[INC]或[DEC]用来选择显示的数据,若觉得画面太复杂或页次太多,可用电脑自订显示方式及页面.
注:出厂预设的充电模式
1 Lipo Accurate Charge :一般充电(很准确)
2 Lipo Faster Charge :***充电
3 Lipo High Power:高功率充电
4 Lipo Long Life (4.1v):长寿命充电(电池可以用比较久,但没完全充饱,速度慢)
5 Lipo Small Balanced:小电流平衡模式
6 Lipo 1s/2s Small Non Balanced:1S或2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7 Lipo All Brands Storage Charge:储存模式
8 A123 2300 mAh Accurate Charge:A123 一般充电(很准确)
9 A123 2300 mAh Faster Charge:A123 ***充电
10 A123 2300 mAh High Power :A123 高功率充电
11 A123 2300 mAh Non Bal. 1-5S:A123 1~5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2 A123 2300 mAh Non Bal 8s:A123 8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3 A123 1100 mAh Accurate Charge:A123 一般充电(很准确)14 A123 1100 mAh Faster Charge:A123 ***充电15 A123 1100 mAh Non Bal. 1-5S:A123 1~5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16 A123 1100 mAh Non Bal 8s:A123 8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17 A123 All Cpcty Storage Charge:A123 储存模式18 A123 Store Non Bal. 1-5S:A123 储存模式(1~5S不接平衡分压线)19 A123 Store Non Bal 8s Fixed:A123 储存模式(8S不接平衡分压线)20 NiCd Fast Charge with Trickle:NiCd充电21 NiMH Fast Charge with Trickle:NiMH充电22 NiCd/NiMH 24 Hr Trickle Charge :NiCd/NiMH充电23 Lead 12v SLA or Gel Cell:汽车电瓶充电24 空的(自行运用,若使用充电站的人会给一个档案,针对该电池特性的充电,名为Charge Station)25 空的(自行运用,建议Copy模式3到此位置,并改名RESTORE 3.860V,大电流储存模式)26~76是Library(充电模式库,用来存放别人建立或厂商提供的模式库,可以依需要搬来搬去,或存在电脑内)此台充电器可针对电池特性,建立不同的模式库,只要会下 载来用就可以了.**** PowerLab 8 进阶使用 ***[1]电源管理设定同时按着[INC]+[DEC],画面出现Choose TASK? (选择功能)利用[INC]或[DEC]找到Charger Options(充电器设定) 这个项目,按[ENTER]进入出现Power Source? 再选择DC Power Supply以设定电源供应器管理,会依序询问如下问题:*Supply Current Limit(电源供应器的最大电流):如果是24V 1000W则选择40A(1000W/24V=40A)*Low Sply Limit? (供应器最低电压) :当电源供应器的电压低于此设定,充电器会自动断电.*Use Regenerative Discharge? (再生放电):电源供应器无此功能(不能设定)*Decimal Places for Cells? (电压显示小数点的位数,可以2或3位)*Quiet Charging? (安静模式,不会发出哔声)*Speaker Volume? (音量大小)*Sound Button Clicks? (按按键是否要发出哔声)*Charge Complete Beeps? (充电完成时要哔几声)*Preset Charges Always Save? (充电时修改的数据是否要储存)按着[BACK]回到一般选单.重覆上一次[3]的过程,出现Power Source? 改选择Battery以设定电池管理,会依序询问如下问题:*Battery Current Limit? (电池供应的最大电流):充电站请输入最大值,其他电池请查规格.*Bat. Low Cutoff? (电池最低截止电压):充电站请输入最小值,充电器会自动换算,若输入11V当电池为24V以上,会自动*2(22V截止放电)*Use Regenerative Discharge? (使用再生放电):是否可将用不完的电回充到电池,充电站请回答Y*后面的问题跟DC Power Supply的选项一样,请看前项.按着[BACK]回到一般选单.[2]充电模式设定:每个充电模式都可以独立设定/更改/备份/复制/贴上.连接电脑时会有更多的细项可修改(进阶玩家用).先选充电模式(例如更改3 HIGH POWER),同时按着[INC]+[DEC],画面出现Choose TASK?(选择功能)找到Preset Settings(充电模式设定)这个项目,按[ENTER]进入,会依序询问如下问题:Set Amps at 5mA Increments? 用来鉴别充电完成用(小容量<2000mAh请回答Y,大容量>2000mAh请回答N)Set Charge Rate? 最大充电电流设定,每个模式可设定的电流上限皆不同(请依需求设定)Cell Level Chg Voltage? 充电截止电压,以0.005为刻度(通常回答4.200V)Sound 3 Beeps at Fuel Level? 充电进度达多少%会哔三声(通常回答90%).Balance Entire Charge? 是否要平衡充电(通常回答Y)Cold Weather Set Point? 几度算寒冷天气下充电(通常回答10度C)Set Dsch. Rate? 最大放电电流设定(请依需求设定)Cell Level Disch Voltage? 放电截止电压,以0.005为刻度(通常回答3.700V)Set Cycles? 充电->放电 的循环次数End Cycling with? 当循环完成的时候,接下来要做什么? (Charge=充电,Discharge=放电)[3]充电模式管理:同时按着[INC]+[DEC],画面出现Choose TASK?(选择功能)找到Manage Presets(模式管理)这个项目,按[ENTER]进入,会依序询问如下问题:Clear Current Preset? 是否要把当前的充电模式清空? (例如把没用到的模式清掉,自己建一个来用)Copy Preset From Library? 复制一个模式,覆盖当前的充电模式.(按Y后会出现模式,选一个Copy过来)例如记忆位置25是空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大电流储存模式,操作如下:a.先选择Y,再选 3HIGH POWERb.这样第25就变 25 HIGH POWER一模一样c.将25 HIGH POWER的Cell Level Chg Voltage设为3.85Vd.这样以后要储存可以用25 HIGH POWER即可.(当然HIGH POWER这些字是可以改的,可以改成RESTORE之类自己看得懂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必须得看看

网友(2014-03-14):
可以排一下版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