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出事了!!!!

楼主(2013-11-20):
先承认错误---标题太夸张了!
我的s800起飞后向左一个方向自旋,已经做过磁场校准了。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请检查安装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检查安装是否正确!
你说的是那部分的安装。检查了好几遍,安装没有错

网友A:
看描述就知道楼主马马虎虎,所谓的磁场校准是指南针校准。。。。。
自旋无非是不平衡,不平衡无非是动力,动力无非是桨叶、电机、电调。。。。。。
查看iosd查看各臂输出。。。。

网友B:
我的小精灵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C:
我f550也發生過一次!跟喝醉酒一樣,
檢查結果是校準不正確,建議樓主把所有能校準的都校準一次吧!

网友D:
不是方向舵不在中位吧

网友:
检查 检查 再检查 就好了~

网友E:
检查每个力臂的安装和每个电机的转向。

网友F:
我的f550起飞后飞着飞着会自己旋转,也是往左边旋转,手动矫正就ok,坑爹啊!

网友G:
怎么回事

网友H:
S800貴啊 飛至前可得好好檢查

网友I:
还是没装好呀。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J:
标题 引人入胜 内容 令人无语 个人 无力吐糟 闪!

网友K:
安装问题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