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OP件球头

楼主(2013-11-20):
直接上图吧!!!!

为什么要更换主轴固定座,原因很简单,430M的舵机总不听话!!!换上SERVO KING牛B点!

楼主:
问题已解决,速度真是快呀!!!!胡总,以后做一个球头包卖!!!四个装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速度真是快呀!!!!胡总,以后做一个球头包卖!!!四个装最好!!!

请问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怎么解决的

售后处理!!!服务电话打给我,直接换新,加免费安装飞机!!!   服务就是好呀!!!有事直接武汉51糜总!!!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处理!!!服务电话打给我,直接换新,加免费安装飞机!!!   服务就是好呀!!!有事直接武汉51糜总 ...

如需安装调试飞机,请备可乐一瓶,谢谢!

楼主(2013-12-31):
引用 网友A:
请问 怎么解决的

胡总送了我一个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