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入门滑翔机,刚做好一架GUPPY,请教混控问题

楼主(2013-11-20):
入门滑翔机,刚做好一架GUPPY,请教混控问题
1、副翼和垂尾混控可提高转弯效率,但不知滑翔机是否需要这样混控?
2、如果不用Y线 而改用1、6通道控制副翼,可以在降落时将两边副翼向下作为襟翼用 并用垂尾修正降落航道 这样做是否有意义?

求教

网友A:
速度太慢的话 垂尾没什么用,除非是腰推
襟翼你可以试试,反正不需要结构改动,控上的事情。不行再改回来

网友B:
副翼不能够代替襟翼。着陆最后的阶段不光是方向还有机身的平衡,全靠襟翼来掌控。孔雀这款机的机翼结构在你已经成型的状况下不能够再加改装襟翼了。先凑合着玩玩。等你玩痛快了再弄一架能装五个舵机的就能做蝶刹混控了。

网友:
有些看不懂啊,新手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慢的话 垂尾没什么用,除非是腰推
襟翼你可以试试,反正不需要结构改动,控上的事情。不行再改回来
...

收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不能够代替襟翼。着陆最后的阶段不光是方向还有机身的平衡,全靠襟翼来掌控。孔雀这款机的机翼结构在你 ...

明白了  那就不混控了 就用最简单的固定翼飞法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没必要改,应该够用了。第二个问题,我也试过,襟翼打开后,副翼的效果就很差了,最好还是做单独的襟副翼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没必要改,应该够用了。第二个问题,我也试过,襟翼打开后,副翼的效果就很差了,最好还是做单独 ...

多谢指教

网友D:
1,只是飞航线的话,设联动很好,只是滑翔机有时候飞热气流,这个时候需要解除混控
2,靠外侧的副翼,向下会造成副翼反效问题,会影响机子正常操控。但是向上的就可以,会有一些减速效果,打开这个功能时建议联动方向舵增加可操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只是飞航线的话,设联动很好,只是滑翔机有时候飞热气流,这个时候需要解除混控
2,靠外侧的副翼,向下 ...

收到!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只是飞航线的话,设联动很好,只是滑翔机有时候飞热气流,这个时候需要解除混控
2,靠外侧的副翼,向下 ...

更正一下,查阅了相关书籍,我表达的副翼反效名词错误,正确的航空术语应该是操纵反效

网友(2014-01-09):
高步东哦。看看

网友:
这么漂亮的飞机不顶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