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K8装好后尾舵机不工作

楼主(2013-11-20):
紧急求助K8装好后尾
舵机
不工作,装别的机上就可以

网友A:
检查K8上尾舵机工作频率设置选项,看看你所选择的频率是不是和尾舵机的工作频率一致,不一致的话要烧舵机的哦~~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B:
如何解决的,请报上来让我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