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想入个充电器,最多充6S,现在A6和T6200纠结中。。。

楼主(2013-11-20):
请问大家,想入个充电器,最多充6S,现在A6和T6200纠结中。。。那个精准度高?平时用狮子,ACE,双天,这几个品牌的电池,,日后可能用一些杂品牌的,,,那个比较好??我知道A6比较粗用,什么电池基本上可以充,但T6200,就可能不一定了。。。大家有没有建议??

楼主:
没有回??不要沉哟。。。

网友:
A6貌似要好些

网友:
T6200 是什么电池都可以冲的。
镍镉:1-15节
镍氢:1-15节
铁锂:1-6节
锂聚:1-6节
锂离子:1-6节
铅酸:1-6节

网友:
各搞一个 一个家里 一个外场

网友A:
T6200和B6一样是个万能串充,外观很骚但保有量低,200w功率和A6差不多,精度如何不知道。
A6是很有群众基础的充电器,是独立并充,精度都说高,充旧电池尤其明显,但只能充锂电。
如果LZ手头都是锂电的话,就选A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200和B6一样是个万能串充,外观很骚但保有量低,200w功率和A6差不多,精度如何不知道。
A6是很有群众基础 ...

打算入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