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云台以后会有横滚功能吧!

楼主(2013-11-20):
精灵里面有预留接口,调参软件也可以设置横轴参数。

网友A:
想多了……那是留给2.5代 会飞的摄像机 的!!!

网友B:
调参软件有横滚吗 我怎么看不到,麻烦帮截图看看。

网友C:
不会的,那是精灵3了

网友D:
应该不会,否则精灵3怎么卖?

网友E:
不會吧!二代才出不久馬上就出2.5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會吧!二代才出不久馬上就出2.5代
只升级云台为无刷(带横滚) + 升级一下遥控器控制板(带俯仰控制)+ 镜头改壳外观,就是2.5代了……
精灵3是大一号的尺寸!!!

网友F:
楼上的意淫无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