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转头就会经常不受控制 往一个方向倾斜炸鸡 这是 ...
飞机转头就会经常不受控制 往一个方向倾斜炸鸡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11-20):
用的NAZA lite飞控 飞机转头就会经常不受控制 往一个方向倾斜炸鸡
这是什么原因啊 ???
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看你给出的信息完全不明白想要表达什么?
手动模式玩儿不好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看样子是经常炸的,多补充一些信息吧。比如是不是就往一个方向转时会炸

网友C:
樓主請說明清楚! 固件版本?設置圖片?機體詳細配置及(照片)、(最好包含視頻)一並發上來一起討論!
不然您只說明飞机转头就会经常不受控制 往一个方向倾斜炸鸡,很難判定何種原因。

网友D:
慢慢说 不着急 吧你想要表达的一个一个字说明白

网友E:
似失速炸机。拐弯太急,速度太低,有飞控也发挥不了。
可试拐大弯,保持速度,看看如何。
陈伯

网友F:
我跟你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不能原地打转, 想打转飞机就偏掉了。

网友G:
我也是这样的,一转弯就发生偏移,不能原地转圈 ,好像跟飞机重心和遥控感度有关!

网友:
如果是高速下转头会不受控制 那请检查动力冗余是否充足
我想如果感度正常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