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电机反装?

楼主(2013-11-20):
电机
反装恐怕不是只把电机反过来装在机架上吧? 好像有个帖子提到过需要改装电机,具体有没有知道怎么改,特此请教..

网友:
电机那线 任意两条对换 就反转了

网友A:
电机反过来以后转向也就反了,所以还需要调相改转向

网友B:
反装是把电机装在下面

网友C:
就是倒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