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感悟---华科尔350,飞越650(兔二控),330(NAZA-M-L控)

楼主(2013-11-20):
玩四旋翼的感悟(一)
一直以来在学习玩电直,一直飞不好,最近改玩四旋翼了,一是因为四旋翼好飞一些,二是自己喜欢摄影,可以兼顾自己的第一爱好。
在网上看了很多信息后,决定还是先入手一个成品机,经过比较后,入手了一台华科尔350,飞了一段时间后感觉不过瘾,再次上网转了转,在广州番禺的开心模型屋配置了一套飞越650的机架,配玉兔二代飞控,好盈30A电调,4822电机,天地7遥控,回家折腾一天后,终于组装好了,在联接软件后完成了飞控的设置,但室外试飞时还是不稳定,在开心模型屋老板的帮助下终于搞定。我在组织调试过程中发现网上的信息不太全面,包括官网的信息也不全面,对新手不利,建议官网或者高手在网上将常见的故障及排查列一个表,方便我等这样的新手。
在玩650的同时自己在同一家店又够了一套330机架+NAZA-M-L飞控+好盈20电调+2212电机+天地7遥控,在组装后的调试中,发现一个问题,信号灯***闪亮,查NAZA的手册,说TX信号丢失,反复更换遥控接收机也没有解决,也是在开心模型老板的协助下,才发现天7遥控5通道只用两个状态,而NAZA飞控对五通道的要求至少应该有三个状态,所以,飞控无法操作,而在NAZA、天地7的说明书内均为说明,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利用6通道的调节旋钮设置了姿态模式,这样才飞起来。
真希望厂家多做一点,这样有利于市场的开发。

楼主:
       自己组装的F330+NAZA-M-L                              自己组装的飞越650+玉兔二代                                华科尔QR350

网友A:
这个大家要看看。会减少很多人走弯路的。问一下楼主。naza--m--lite需要独立供电吗,还是直接电调取电,能上一张你的接线图吗,谢谢了,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家要看看。会减少很多人走弯路的。问一下楼主。naza--m--lite需要独立供电吗,还是直接电调取电,能上 ...

飞控不需要独立供电,取自电调就行了,但多功能模块(带USB接口的)直接从电池取电就行了,对了这个小机器主要在室内飞,我没有装GPS模块,呵呵这个模块也太贵了,要600大洋!

网友B:
x350就一玩具,性能就是一个带了gps的kk~~~~~~~~~~~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控不需要独立供电,取自电调就行了,但多功能模块(带USB接口的)直接从电池取电就行了,对了这个小机器 ...

在官网上可以下手册,接线图非常清楚,我没有办法在他们的PDF文档中截图,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不需要独立供电,取自电调就行了,但多功能模块(带USB接口的)直接从电池取电就行了,对了这个小机器 ...

多功能模块,是不是那个闪灯的东西,怎么直接电池取电,,楼主能发下图吗,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50就一玩具,性能就是一个带了gps的kk~~~~~~~~~~~

同意!350就是一高级玩具,修理费还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功能模块,是不是那个闪灯的东西,怎么直接电池取电,,楼主能发下图吗,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就是那玩意,上面总共有三组线,一组是LDE、一组是V-SEN,还有一红一黑两根电源线,你就直接把这两线分别焊到电池插头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玩意,上面总共有三组线,一组是LDE、一组是V-SEN,还有一红一黑两根电源线,你就直接把这两线分别 ...

插头上的细的红、黑色线就是联接多功能模块的电源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上的细的红、黑色线就是联接多功能模块的电源线

多谢指导了,过几日买一个,我也搞一下。

网友C:
各种设备间的配套协调是要自己摸索的,只有装过了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总感觉有点像打广告

网友E:
本人也是新手,准备跳坑,楼主的650组下来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也是新手,准备跳坑,楼主的650组下来多少钱?

飞越650+玉兔二代及GPS模块+天地7+4个好盈30A+4个4822电机+5100mah电池共3200多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设备间的配套协调是要自己摸索的,只有装过了才知道行不行

非常有道理,领导讲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得自己亲自尝一尝”
今天中午准备用F330+NAZA+索尼AS15去花城广场拍摄一段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有点像打广告

不是打广告,确实要谢谢人家,组装调试过程有人当面指导效率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650+玉兔二代及GPS模块+天地7+4个好盈30A+4个4822电机+5100mah电池共3200多大洋

谢谢了,兔子准备换成APM,同样的配置要弄一套。

网友:
可能你没找到吧,用天七玩NAZA里面有

网友(2012-06-2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830